无线通信的防碰撞退避

楼主(2013-08-28):
假定设备心跳包的周期为2分钟,一共有400台设备在有效通信范围内,设备发送心跳包的时间点不定,这样的话,即使是有序发送心跳包,每台设备分配到的发送时隙长度也只有300ms。如果设备简单采用随机延时防碰撞算法,即发送数据前检测到信道被占用,随机延时一小段时间后,重复刚才的过程。当心跳包成功发送后,心跳包计数重新开始。

上述方案行不行?

现在有什么比较主流的防碰撞退避算法?

网友A:
可以采取主设备定时发送信号频道。从设备扫描搜索信号频道,当扫描都主设备的信息后,就锁定该频点信号道。建立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取主设备定时发送信号频道。从设备扫描搜索信号频道,当扫描都主设备的信息后,就锁定该频点信号道。 ...

频分过去考虑过,但是测试时发现,不同的频率,通信性能不一样
433M的射频芯片,如果使用其他频率,偏离433M越多,通信质量就越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分过去考虑过,但是测试时发现,不同的频率,通信性能不一样
433M的射频芯片,如果使用其他频率,偏离4 ...

你主机里面写一个搜寻最优频点的函数,这样找出来的频点就是最好的。干扰最小,通信最好的。然后把这个频点发送给丛机,从机不断搜索,当收到数据时,证明此频点是主机下发最好的频点。然后锁定。建立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主机里面写一个搜寻最优频点的函数,这样找出来的频点就是最好的。干扰最小,通信最好的。然后把这个频 ...

这里有几个问题:
1.搜寻最优频点的函数根据什么来判断频点是最优的
2.频点之间的频率间隔如何确定
3.以前测试发现,频点间隔太小,会导致该频段的信号会串到相邻的频段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有几个问题:
1.搜寻最优频点的函数根据什么来判断频点是最优的
2.频点之间的频率间隔如何确定

1.寻最优频点可以是当你扫描到这个频点的时,没有收到任何数据,就表示该频点是干净的。
2.频点之间的频率间隔最好是不要太小。这个是要测试。找出最优的间隔频率。
3.频点间隔不要太小。否则相邻的频点也会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寻最优频点可以是当你扫描到这个频点的时,没有收到任何数据,就表示该频点是干净的。
2.频点之间的频 ...

我们设备是车载的,是动态的,移动的。所有频点不好找,而且频分会增加系统的不稳定性,挺麻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设备是车载的,是动态的,移动的。所有频点不好找,而且频分会增加系统的不稳定性,挺麻烦的~~~
...

那么上述的那个方案,你做实验测试了吗?。。最好是实验测试下,应该就是时间上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