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多个定时器同时使用不能开中断

楼主(2013-08-28):
我现在程序里面用到定时器1跟定时器4,现在想在增加一个定时器3进去,但是每次初始化完定时器3,开中断程序就跑飞。。。

网友A:
可以啊,我用的单片机为stm8s系列,我用了定时器1跟定时器2以及定时器4啊,没有出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我用的单片机为stm8s系列,我用了定时器1跟定时器2以及定时器4啊,没有出问题啊。 ...

多个定时器可以用的,我现在用的定时器1跟定时器4,定时器2用于PWM输出。。现在想加定时器3进去,但是初始化开总中断程序就会跑飞。。enableInterrupts();   //使能所有中断/////单不调试的时候一直停在这出不来。。

网友B:
如果是加了定时器3才出现你描述的问题,那就重点看看定时器3的程序吧

网友C:
楼主 能不能跟踪 看看 跑到哪里了

网友D:
不会这一块   楼主   这一块   还需要好好钻研钻研   需要好好消化消化

楼主:
搞定了,没有清溢出标志。。。。

网友E:
没有清溢出标志并不会导致程序跑飞!只能说你进入那个中断后出不来。我就好奇了,你用C语言除了程序越权访问、错误指令码(函数指针错误跳转)导致跑飞以外,就一个定时器怎么会让他跑飞呢?兄弟,搞清楚概念。

网友F:
我开了10个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清溢出标志并不会导致程序跑飞!只能说你进入那个中断后出不来。我就好奇了,你用C语言除了程序越权访 ...

但是我就是把溢出标志清除就可以了,之前一直不行。就是加了一句清标志语句。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就是把溢出标志清除就可以了,之前一直不行。就是加了一句清标志语句。 ...

就是因为你没清楚标志位,主程序得不到CPU的控制权啊!你中断都一直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