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 AD630有没有人用过啊,求教~~~

楼主(2013-08-28):
本人想用AD630锁相放大一个信号,但是AD630的数据手册说的不是很清楚,说是能从一个100dB的噪声中检测出信号,这个信号在前期放大到多大时,锁相放大的效果最好?还有AD630做锁相放大用时,叠加的一个直流噪声是不是可以不用隔直,直接输入AD630做放大?这个直流噪声最大是多少?

网友A:
能放多大放多大呗,只要前级的2个运放单元不失真就行,这个跟你需要的带宽有关联,AD630是开关型的,所以开关切换的时候都会引起尖峰,可以不输入信号,只输入参考频率信号然后观察输出端,光这些脉冲尖峰就有几十mVpp的,所以你的信号尽可能大的话,相应这个开关脉冲尖峰的干扰的影响就会相对降低了

网友A:
AD630输入信号好像不能有直流吧?本身锁相放大器就是为了从信号中提取所需信号振幅,你再混入个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