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STLINK版本

楼主(2013-08-28):
究竟目前市面上买的写着ST-LINK for STM8 & STM32的是V1还是V2还是V3???
keil 4.54里面的三个驱动为毛全部不能用?
有人成功的用过STLINK(好像不是V1也不是V2也不是V3)调试过107的吗?
现象:
第一个ST-Link Debuger,按调试后提示:ST-LINKIII-KEIL Internal command error,
第二个ST-Link(Deprecated Version),按调试后提示:ST-LINKIII-KEIL Internal command error,
第三个ST-Link Debuger,无论设置Erase Full Chip还是Erase Sector,按调试后提示: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

网友A:
之前一直发现 Discovery 的 STLINK 要用 ST-Link(Deprecated Version)才行.
上了 MDK4.72A, 发现 ST-Link Debuger 也可以用了, 奇怪的

楼主:
No Algorithm found for: 00000000H - 000012B3H
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
STLINK在STM32 ST-LINK Utility是所有操作完全正常的。

楼主:
我用的是107VC,设置里面只有STM32F10X connectivity line flash,难道是不支持107VC吗?

楼主:
第三个ST-Link Debuger,无论设置Erase Full Chip还是Erase Sector,擦除都是提示成功的,但是下载出错。
而且发现用的是ST-LINKIII-KEIL_SWO.dll, 我买的是STLINK3?

楼主:
晕,降低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B:
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C:
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是直接重装的系统   摸了很久   都没有搞定

网友D:
我一般也是重装软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晕,降低版本就可以了。。。

是的,以前也纠结过好长时间

网友F(2016-04-29):
引用 网友E:
是的,以前也纠结过好长时间

降低st-link的版本吗?

网友G:
我用着没问题, 都能下载及调试  KEIL 是5.18a,  IAR  2.10.2    ST-Link V2 最新版固件(估计是最新的, 因为刚升级没几天)

板子是  用STM32 103 自已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