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程序跑飞了,大家帮忙看看吧

楼主(2013-08-28):
k1先导通k2再导通,led亮,
k2先导通k1再导通,led灭。
#include<reg52.h>
bit a=0 ;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led=P1^0;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void main()
{      if(k1==0&&a==0)
       {DelayMs(10);
        if(k1==0&&a==0)
         {//a=1;//a是判断第一次按下的标志
          while(a==0||k2==0)
            {
              if(k2==0)
              {
                DelayMs(10);
                if(k2==0)
                {
                 led=0;
                 a=1;
                }
              }
            }
         }
     }
      if(k2==0&&a==1)
      {DelayMs(10);
      if(k2==0&&a==1)
         {//a=1;
           while(a==1||k1==0)
               {if(k1==0)
                  {DelayMs(10);
                      if(k1==0)
                        {led=1;
                           a=0;
                        }
                  }
               }
         }
     }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网友A:
while(1)都不知道

void main()
{
        while(1)
        {
                ....
        }
}

网友B:
又遇到不写主循环的孩纸,面壁2小时或者提菜刀去找自己的单片机老师退学费。

网友C:
这是我给他的一个思路吗,诶想到就这样用了。徒弟呀要有自己的想法,

网友C:
写程序无非就是按着想法写,最后就完成了。比如想完成1+1=2,既然有思路就按想法写就行,1+1=K,  P0=K;就显示出K的值了,问题就这样按着想法一步一步写,没有写不出来的。开始时可以先不管什么多模块啦,算法好不好啦!等一些问题,主要是把功能实现。最终交到客户手里是产品,不是程序,客户只关注更能,不在乎你程序是怎么执行的。等到有基础后可以在改进呀‘

网友C:
看看,大循环没用让人家笑话了,大家不要笑,要看程序执行过程与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又遇到不写主循环的孩纸,面壁2小时或者提菜刀去找自己的单片机老师退学费。 ...

我可没有收学费,只是共同探讨。

网友C:
不要想吃别人钓的鱼,要想办法知道人家钓鱼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想吃别人钓的鱼,要想办法知道人家钓鱼的技术

鱼不是最重要的,渔具和技术才是最重要的。鱼或许能解决暂时的温饱,却解决不了一世的温饱,哈哈!

网友D:
呵呵,没错
真逗

网友E:
唱双簧呢

网友F:
让MCU飞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大循环没用让人家笑话了,大家不要笑,要看程序执行过程与结果

;P

网友G:
  下次遇到这个问题就知道首先看while循环了: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