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三极管的问题需要点拨

楼主(2013-08-28):
本人看了晶体管放大电路设计和童诗白的模电,两本讲到的三极管的应用,模电第二章基本放大电路图解法中提到,Ube的变化将引起Ib的变化,从而引起Ic的变化,再体现在Rc上的电压变化,但是在模电后面设计的具体的电路设计的时候包括晶体管放大电路设计中,都是以视Ube为0.7V来看,加小信号的时候基极的电位发生变化,发射极的电位也同时发生变化,也就是说Ube一直是固定不变的,但是电路还是在放大状态,这与图解法中Ube的说法矛盾?求解释??

网友A:
“以视Ube为0.7V来看”说的是静态工作点。
“加小信号的时候”,发射结压降当然有变化,变化幅度就是那个“小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视Ube为0.7V来看”说的是静态工作点。
“加小信号的时候”,发射结压降当然有变化,变化幅度就是那个“ ...

此图如何解释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图如何解释呢

最好说明是哪本书。
好像是“晶体管电路设计 铃木雅臣”。那书错误很多。

网友B:
具体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说明是哪本书。
好像是“晶体管电路设计 铃木雅臣”。那书错误很多。 ...

就是那本书啊 让我情何以堪

网友C:
一个是直流静态,一个是交流动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那本书啊 让我情何以堪

那就先放一边,看些其它教材,例如谢嘉奎《电子线路·线性部分 第四版》,《电子线路·非线性部分 第四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放一边,看些其它教材,例如谢嘉奎《电子线路·线性部分 第四版》,《电子线路·非线性部分 第四版 ...

恩好的  你有电子版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好的  你有电子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D:
我的理解是三极管的基极是有基极电阻的,Ube指PN结的压降的话,是稳定在0.6v左右的,而会变化的Ube是指三极管的基极和发射级之间的电压差,信号的变化会有电流的变化造成基极电阻的压降不同使基射基电压发生变化我三极管也不太搞不懂,以上只是我自己想想的,说错了莫怪

网友E:
我也被这点搞糊涂了

网友F: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器具,基极与发射极的压差固定为约0.6V。
为了得出基极电流,由基极输入电压,减去发射极压降,再去除基极电阻,再除发射极电阻(存在的话)。

当发射极连接电阻的时候,实际上,基极电流等于基极输入电压减去 (发射极压降+发射极电阻上的压降)再除以 基极电阻。这个时候,由于发射极电阻上的压降同时又受集电极电流的影响,便形成了负反馈。
不知对否?

网友G:
只求大致理解电路原理的话,认为UBe是一个固定值,也不是不可以的。

网友H:
它其实和二极管一样的,如果和电阻之类的元器件串联,那么它的压降在0.7V左右;如果是单独接在电源两边(或所串电阻很小),那么它的压降和电源相等(或不为0.7V)。这其实都是因为它的内阻可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