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控制电路

楼主(2013-08-28):
这个用STM32 控制,一按键我STM32就把POWER脚推免输出置高了,三极管导通,但一按复位键,整个系统都断电了,关机了。实现不了复位功能.

网友A:
不要用单片机引脚来实现自锁,用电容电路来锁,可以实现单键开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是不是逻辑上有问题,看你的意思是,有按键输出高,是不是做成有按键输出高,无按键输出低了
这样的话按 ...

我的控制是这样的:一按键,系统就有电,那STM32就开始把POWER脚用推免置高,如果是关机,一按键,就进中断把POWER置0.应该一按系统复位键,STM32就IO复位了,这边POWER就没能把Q1导通,导致系统没电。我要的是按系统复位键,单片机还能正常再开机。

网友C:
一按键,系统就有电,那STM32就开始把POWER脚用推免置高,如果是关机,一按键,就进中断把POWER置0.应该一按系统复位键,STM32就IO复位了,这边POWER就没能把Q1导通,导致系统没电。我要的是按系统复位键,单片机还能正常再开机

系统都掉电了你按复位有啥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