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芯片选型

楼主(2013-08-28):
:QLM2596能代替LM2595吗?就是电路里面,从9V到5V的

降压,如图,左边进来是9V直流电压(多的电容都是滤波作用),PS:这个是手册上面画出来的·····主要是电子市场上面LM2595没买到···

网友A:
这个相同型号的一批差不多可以的吧,只要功能引脚一样就OK

网友B:
2595是1A的能力
2596是3A的能力,
话说市场里没有,难道不用淘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95是1A的能力
2596是3A的能力,
话说市场里没有,难道不用淘宝吗?

嗯,淘宝上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