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使用请教!

楼主(2013-08-28):
目前有个项目需要用到无线传输高速图像数据。大概20Mbps,想用SPI接口的WIFI模块来传输。由于图像数据是FPGA处理的。就想用FPGA和WIFI连接。
请教一下。SPI口送的数据必须是经过打包的吗!需要符合网络的一些标准的。还是直接送数据?
如果需要打包那FPGA来做就有些困难了。

对WIFI模块这一块基本是文盲。大家给指点一下啊!

网友A:
需要天线的话我可以帮忙设计

网友B:
不建议用SPI接口
推荐SDIO接口

网友C:
用高速传输的3G模块貌似要好一些

楼主:
数据需要根据网络协议打包吗?还是说在模块里面的MCU里打包?

网友D:
是否需要打包由你用的WIFI模块决定,透传型无需打包,非透传型就需要进行控制操作,具体的去看模块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