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7237A

楼主:
RT7237AN 的FB 约为0.4V,而且也没接负载,按照推荐的电路设计的,

EN端,我改成6V了
SW
波形如图,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13-08-28):
没表示清楚什么问题,波形有什么不对劲吗?
加载测

网友B:
好像峰峰值有异常。还有,那个按分压电阻是2.8V的输出?
总之,乱猜啦。。。

网友C:
去TI网站上看开关电源部分吧。

网友D:
到底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