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使用SWD接口调试遇到了问题

楼主(2013-08-28):
STM32F103 使用SWD接口调试(Vref SCK SDIO GND)总是报: 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 的错误。
有人也遇到这种问题吗? 5月份的时候,我特意实验了一下4线 的SW接口调试,是没有问题。
很是奇怪!
当使用完整的20Pin线缆后,仍然使用SWD方式,就可以找到设备 并调试。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   楼主   需要花时间  好好看看   谢谢了   楼主   先顶你一个

网友B:
你调试周围有没有给电动车的电池充电呢?
我认为可以是电源干扰,找一下吧,我一同事遇到过这事。

楼主:
SWD接口调试好了。
总结一下,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4根信号线 Vref SWDIO SWCLK GND,其中SWDIO和SWCLK需要通过10K电阻上拉。需要注意的是:Jlink上的Vref信号一定需要由目标板供给,不能由Jlink内部产生,说起来这一点很奇怪,但如果不按照这个做,SW就发现不了器件。

网友C:
vref 可以不接吧
我用 VDD  GND  SWDIO  SWCLK 这4条的,对应是 1-4-7-9 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ref 可以不接吧
我用 VDD  GND  SWDIO  SWCLK 这4条的,对应是 1-4-7-9 脚

嗯,我也用这四脚就行,没接过vref

网友E:
恩,是啊,我一直就用的VCC GND SWDIO SWCLK,不知道vref和VCC是什么关系??没有研究过ST_Link,

网友F:
Vref  应该是target Vdd。代码下载后,打开JLink的一个小窗口,可以看到目标芯片的Vdd电压。

网友G:
JTMS  JTCK GND 三根线,比楼主少一根,我不用上拉也好用。

网友H:
会不会是电路中有干扰导致的   楼主   这个也有可能

网友I:
W接口 说来很奇怪。感觉有点神神叨叨的,SWD  方式有什么优点么?

网友J:
ST芯片对应的SWD,JTAG引脚里面都自带了上拉的啊。

网友K:
Vref应该是jlink对目标版的电压检测,至于不接就好用的,一般jlink上都有跳线帽可以直接短接到一起的。

楼主:
呵呵,在板子的体积有限的时候推荐使用 SWD 模式, 它需要的引脚少, 当然需要的 PCB 空间就小啦!

网友L:
这个我遇到过,跟SWD线长短有关,跟你USB口也有送,如果电脑太旧,USB口不是太好也会找不到,有时会只有IDCODE,没有设备,你换台好点的电脑,把SWD线别太长,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