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当电压由0V上调到3.3V时,不能开机,求教!

楼主(2013-08-28):
谢谢你进来看贴!
情况是这样:
我手上有一块无线耳机的PCBA板子,锂电池供电。可以正常工作。
当我把供电由锂电池替代为可调电源时,做了以下实验,我把可调电源的电压由 0V 慢慢往上调,调到我无线耳机板可正常工作的电压 3.3V 时,却奇怪的发现,此时板子无法开机,每次都是这样,且当调到电压在1.5V时会出现有消耗电流的情况,电流大概在15mA左右且电压越高消耗电流也会随之加大。想开机必须把电源线拔掉以后,再插上后才能正常开机。
很费解,为什么当电压从0V升至3.3V正常开机电压时,却不能开机呢?在1.5V时消耗的电流又从哪来呢?
希望兄弟姐妹、技术大牛、前辈们进来说说,求教。
谢谢大家了!谢谢!

网友A:
可能你上电太慢,没产生上电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上电太慢,没产生上电复位

版主,上电复位是啥?他和时间的快慢有啥对应关系呢?求解,谢谢你....

网友B:
有没有低电压保护电路?锂电池供电的可能会有的!

网友C:
可能由欠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低电压保护电路?锂电池供电的可能会有的!

我板子自带低电压侦测IC(LVD),当电池低于3.0V时输出一个电平提示单片机要进行关机。低电压保护电路,好像没有。只有低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由欠压保护。

可是我电压升到可以开机的电压时,仍然不能开机。此时电压不欠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电压升到可以开机的电压时,仍然不能开机。此时电压不欠啊。

注意2楼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板子自带低电压侦测IC(LVD),当电池低于3.0V时输出一个电平提示单片机要进行关机。低电压保护电路, ...

我也不能准确的告诉你问题在哪里,有些电路上电太慢会触发LVD,LVD触发后,就起保护作用,所以也许你调的太慢,每次都保护了,你可以限流快速调节试一下

网友E:
试试把你的板子放在一个绝缘体上,给电,然后开机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上电复位是啥?他和时间的快慢有啥对应关系呢?求解,谢谢你....

你看看这个资料
http://www.21ic.com/app/mcu/201011/69520.htm

网友F:
上电复位就是让处理器站在起跑线上“预备……”,复位信号撤销的瞬间就是发令枪响了
所有复杂的数字系统都要这样才能工作,所谓状态机的起点

复位信号的产生,可以用复位芯片(像上面资料里的 MAX809),也可以用所谓“阻容”电路(古老的单片机入门书里一定有)
前者比较可靠。但成本敏感的电子产品还在用后者。
后者最大的问题是:上电过程不能太温柔,也就是dv/dt不能太小,否则就产生不了复位信号。就像以前一些杂牌的U盘,你必须用力插,电脑才识别。

网友F:
上电过程太慢的另一个隐患是:电压上升的波形并不那么平滑,往往伴随着抖动,如果在临界状态上下频繁抖动,不管有没有“复位信号”这种东西的系统,都可能乱套,严重的会损坏东西。
其实复位信号的作用之一正是“屏蔽”这个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资料
http://www.21ic.com/app/mcu/201011/69520.htm

谢谢版主提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电复位就是让处理器站在起跑线上“预备……”,复位信号撤销的瞬间就是发令枪响了
所有复杂的数字系统都 ...

谢谢,有点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电过程太慢的另一个隐患是:电压上升的波形并不那么平滑,往往伴随着抖动,如果在临界状态上下频繁抖动, ...

非常感谢,赤铸兄

网友G:
好久没见赤铸出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