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设备通过USB连接到PC后,*下位机*可选择切换设备类型,

楼主(2013-08-28):
最近需要做这样一个功能,下位机(ARM7,无操作系统)可以作为Mass Storage device和Usb audio device两种不同的设备,并且在连接到PC时,*下位机*可以选择设备类型。
不知道如何实现啊,希望有大神指点一下...
没有大神,有做过的老手说说经验,提示提示也好....谢谢啦

可能没说清楚,补充一下,就像大家的手机一样,用USB接到PC上,可以选择相机啊,存储器啊等设备

网友A:
这个好办,需要做的就是要编写两套枚举代码,一套用于枚举成大容量存储设备,另一套用于枚举成音频设备,下位机可以用菜单来实现,选择某个菜单就软断开USB连接(断开D+上拉电阻)然后再连接USB(连接D+上拉电阻)并枚举成需要的设备类就可以了。

PS:软断开和软连接之间需要有一段时间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办,需要做的就是要编写两套枚举代码,一套用于枚举成大容量存储设备,另一套用于枚举成音频设备,下 ...

只需要reset USB吧?需要reset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办,需要做的就是要编写两套枚举代码,一套用于枚举成大容量存储设备,另一套用于枚举成音频设备,下 ...

还有下位机如何检测USB插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下位机如何检测USB插入?

设备软断开再软连接主机就会重新检测并枚举设备,肯定也会复位设备的啊;
检测USB插入是Host的事儿吧,下位机需要做的就是处理好Host发送的复位、挂起还有USB请求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软断开再软连接主机就会重新检测并枚举设备,肯定也会复位设备的啊;
检测USB插入是Host的事儿吧,下 ...

谢谢,差不多清楚了,就是想再问一下,切换设备能不能不复位arm,只是重新枚举另外的USB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差不多清楚了,就是想再问一下,切换设备能不能不复位arm,只是重新枚举另外的USB设备 ...

切换设备的过程是:断开D+上拉电阻 > 延迟一段时间 > 重新连接D+上拉电阻 > Host检测到设备插入重新枚举设备
在枚举的过程中就会复位USB模块的,比如在设置地址之前。复位会触发USB模块的复位中断,在中断里处理你要处理的事情就行,这个复位和你arm的复位没关系,Host只是在D+-差分信号线上产生一个复位电平来复位arm里的USB模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设备的过程是:断开D+上拉电阻 > 延迟一段时间 > 重新连接D+上拉电阻 > Host检测到设备插入重新枚举 ...

十分感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