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运放的输入信号幅值范围(受压摆率限制)

楼主(2013-08-28):
红线上,为啥说用βfT来取代fT?

这个是例子。

使用βfT的目的是不是把fT替代成fB,也就是闭环增益的带宽。
就是说这个是从带宽上考虑的话,而不是从增益上考虑的。

楼主:
如果题目改成:
在输入信号频率为10K的情况下,最大输入信号的赋值是多少?

那么,计算过程应该是:

Vp = SR/(2πfT*A0);式中fT为运放的带宽,A0为闭环增益。

这么算对不对,也就是跟β无关了。

网友A:
β是反馈系数,它决定了闭环带宽,同时对增益有重要影响,怎么说跟它没关系呢,所以你上面的AO应是β,对于同相放大约为β=1/AO;对于反相为β=1/(1-AO),此时的AO为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β是反馈系数,它决定了闭环带宽,同时对增益有重要影响,怎么说跟它没关系呢,所以你上面的AO应是β,对于 ...

A0是与β有关系。
我上面说的有误。
但我感觉楼主位的图主要是从带宽考虑啊。
实际在频率没有达到闭环带宽的时候,考虑的应该是增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