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释放问题

楼主(2013-08-28):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释放,内存泄漏了。

网友B:
push_back 是复制操作,delete了之后,list中的副本是可以访问的。
当然,你erase之后,肯定是不能访问了。

网友C:
补充一下,如果 A 类的复制语意有问题,delete 以后可能会产生影响。
比如,A 类里面有指针,dtor 释放内存,但 copy ctor 有没有做深拷贝,则 delete a; 后链表中的对象会管理一段已经释放了的内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下,如果 A 类的复制语意有问题,delete 以后可能会产生影响。
比如,A 类里面有指针,dtor 释放内存 ...

我对这方面的不是很理解的,不过还是跟楼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