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调试过intersil的tw2828?(刚接触视频处理)

楼主(2013-08-28):
刚开始接触做高清视频产品。现在用到一款高清视频画面拼接的芯片tw2828,主要作用是将8路的BT.1120 YCbCr4:2:2的1080P视频拼接成一路1080p送给OSD芯片。有接触过的吼一下,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
没人回?自己顶起来!

网友A:
代理商干吗去了

网友B:
LONG LONG AGO用过TW2835。这东西自己看DS是一部分,另外很大一部分得靠原厂给源程序以及支持。

楼主(2013-09-27):
引用 网友B:
LONG LONG AGO用过TW2835。这东西自己看DS是一部分,另外很大一部分得靠原厂给源程序以及支持。 ...

嗯,这东西自己写都太复杂繁琐,我最近刚从原厂拿到源码,要吃透还是要段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NG LONG AGO用过TW2835。这东西自己看DS是一部分,另外很大一部分得靠原厂给源程序以及支持。 ...

你也是做视频这块的吗?

网友C:
如果刚开始接触,最好找原厂或者代理要个参考EK的图纸和BSP,不然压力太大,视频不是那么好整的

楼主:
谢谢大家。视频方面在二姨家还算是冷门啊。

网友D(2013-11-15):
求TW2880数据手册

网友E(2015-02-15):
你好楼主,您的tw2828调好了吗?我现在在调试遇到一个问题,我再前端接了两片tw2968输出4路108M时钟的视频数据给tw2828做16路视频合成,现在看到的效果是16路浅粉色的图像,而且,tw2828的0x64b寄存器配置in_tst不生效,请问您遇到过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