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 设备通过USB连接到PC机后,*下位机*能选择切换设备类型,如

楼主(2013-08-28):
情况是这样的,下位机是ARM7的,无操作系统,有Mass storage device和audio device两种不同的设备
现在要求通过USB连到PC后,*下位机*能选择设备类型并做相应切换。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啊....
没有大神,有做过的老手谈谈经验,提示提示...谢谢啦

刚刚弄错了,是下位机接到PC后,下位机能选择设备类型并切换,就像大家的手机一样,用USB接到PC上,可以选择相机啊,存储器啊等设备

网友A:
好像的用新的USB接口(5针的那种)才可以吧,没用过,不是很确定。

楼主:
不是吧,大神都没用过....求用过的说明一下啊

楼主:
说简单一点就是下位机跟PC连接上以后,设备类型可以在Mass storage device 和Audio device之间切换,在USB版块那边有人说重新枚举一下设备就可以实现切换。但是不知道实现“USB重新枚举”是不是连同arm也要reset,也不知道arm作为usb device如何检测USB插入

网友B:
好深奥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