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721显示问题

楼主(2013-08-28):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用TM1721驱动LCD,现在的问题是,往显示寄存器写数据后屏幕没有任何变化。我现在想知道我要清屏的话该怎么写呢?先完成这个简单的功能再说吧。

void TM1721_Dis()
{
u8 i;
TM1721_Send_Command(0x44);  //写数据到显示寄存器,固定地址模式
for(i=0;i<10;i++)    //写10个地址,全部设置为0
{
  TM1721_Send_Command(0xc0+i);
  TM1721_Write_Byte(0x00);
}

STB=1;
}

void TM1721_Init()
{
STB=1;
TM1721_Send_Command(0x3c);  //打开显示窗口
TM1721_Send_Command(0x9f);  //打开显示窗口
}

void main()
{
u8 i;
TM1721_Init();
TM1721_Dis();
while(1);
}

网友A:
先看看初始化对不对,然后先全显示,再清屏,重复容易观察,直接清屏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