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的中断只有一个级别?

楼主(2013-08-28):
听说Cypress的中断与其他IC的中断不同?

网友A:
Cypress的中断只有一个级别,虽然可以支持很多种中断,比如事件中断,外部中断等;但这些中断只有一个级别;因此处理起来有些复杂,这篇**的目的是如何来处理一个中断,当遇到做个中断的时候,就需要动动脑子了

网友B:
怎么动脑子?

网友A:
1、我们在工程中添加一个b8 bit PWM模块(任一PSOC1器件),记录下PWM模块所在的digital block(比如DBC00)
2、配置PWM,(不再累述,如有需要可邮件给我,大家一起讨论),
3、打开project目录下的一个boot.tpl的文件,找到如下
   org   20h                      SoC Block DBC00 Interrupt Vector
    `@INTERRUPT_8`
   reti
4、删除 `@INTERRUPT_8`,添加ljmp _PWM_int    (名字可以自己定义,只是一个跳转接口而已,但前面的下划线不能省去,这里是ASM;记住不添加标点符号)
5、在main.c 的头文件包含之后,另起一行添加上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PWM_int
6、自己定义PWM_int函数,完成中断的定义
7、在main函数中,如果PWM模块被启用,中断后,会跳转到PWM_int函数中运行;

网友C:
PSoC1中的中断是有优先级的,并不是只有一个级别。优先级是按照Boot.asm中中断向量的前后顺序来排列的

网友D:
嗯,所以Reset拥有最高的优先级,其次是LVD,Analog Column, VC3, GPIO,数字模块等等。

网友E:
PSOC1中中断向量的顺序是不可更改的,所以各中断的优先级也是确实的。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模块的位置来设置优先级。

楼主:
怎么理解

网友E:
比如两个Timer8, 如果希望Timer8_1的中断优先级高于Timer8_2,那么可以将Timer8_1放置在DBB00,Timer8_2放置在DBB01.

楼主:
嗯,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