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ulink2把程序烧写到ARM?

楼主(2013-08-28):
还没接触过ARM,有个写好的程序要烧写到ARM,是RealView 的ULINK2 ,光盘里面有个uVision3,这个是烧写软件吗?不是的话是用什么软件烧写的??

网友A:
在debug选项里面选择ulink device
然后 点load就可以了
ulink 没啥配置的

网友B:
下载个ulink2的说明书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