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电路中普通二极管反向击穿后的电压

楼主(2013-08-28):
一个DC 100v,一个电1k,一个普通而过0.7v硅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为40V)。组成串联电路,那么二极管击穿后,测量二极管两端电压,应该是100v还是40V?谢谢高手!

网友A:
“一个普通而过0.7v硅二极管”
实在看不懂。

网友B:
特难
1. DC+2极管,需要确切给定极性方向
2. 可达60mA以上,随时可能发生彻底崩溃
3. 最普通的题意可能是指答案:40V

楼主:
一个DC 100v,一个电1k,一个普通的0.7v硅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为40V)。组成串联电路,那么二极管击穿后,测量二极管两端电压,应该是100v还是40V?谢谢高手!

书上说的答案是40V,但是我认为击穿后就短路了呀,应该是0V呀。为什么击穿后变成恒压源了吗要占用40V?谢谢

网友B:
击穿可分两种,一是特性击穿,二是物理击穿。按题意应该是前者——特性击穿
击穿=短路,是一种非专业主观认知,绝对不可取

设为0.5W稳压管,如题工作P=40*(100-40)/1k=2400mW,严重超限
数秒内,将会看到物理击穿0V了

网友A:
若把限流电阻加到100k欧,并且二极管反向,就可以长时间看到二极管两端电压40V。

网友C:
看看大家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