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采样电阻

楼主(2013-08-28):
各位大侠,
   设计仪器中需要用到采样电阻,0.2欧姆电阻对1.5A电流采样,0.8欧对400毫安电流采样。网上搜了一圈没有找着十分合适的,

网友A:
不行就串联,并联。

网友B:
采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电阻

多谢大侠,
   插件电阻是不是好点,贴片的不方便散热。。。。不知道这个价格怎么样,搜搜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插件电阻是不是好点,贴片的不方便散热。。。。不知道这个价格怎么样,搜搜看 ...

哪个方便来那个,散热不是问题,贴片的可以多个并联,还能提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方便来那个,散热不是问题,贴片的可以多个并联,还能提高精度

多谢大侠,
  用一个还是感觉省事点,不占PCB。我看一些系统设计的采样功率电阻都用插件,悬于空中,好散热。

网友B:
或者你选哪种 锰铜丝 电阻,淘宝有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你选哪种 锰铜丝 电阻,淘宝有样子的,

多谢大侠。
   这种材料温漂较低,一般在20PPM以内,应该很适合采大电流。不过一般阻值小,这样焊接阻抗,布线电阻易对其构成影响,估计布PCB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