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发布] 金升阳LED驱动器

楼主(2013-08-28):
金升阳LED驱动器
产品简介:
该系列产品用于LED驱动,除具有宽输入电压范围,多种恒流大电流输出,效率高达95%、体积小,带短路保护等特点外,还具有PWM数字调光、远程开/关等功能,该产品符合RoHS指令,可靠性高(MTBF>2000000小时)。与传统LED专用驱动IC相比,该系列产品功率更大,可以驱动十几瓦乃至更多功率的LED,对使用者没有任何的技术要求,无需外接元器件,即插即用,使用方便,公司更可提供其他的AC-DC电源配套使用并可提供多种使用方案。

特点:该系列产品用于LED驱动,除具有宽输入电压范围,多种恒流大电流输出,效率高达95%、体积小,带短路保护等特点外,还具有模拟调光 + PWM数字调光、远程开/关等功能,该产品符合RoHS指令,可靠性高(MTBF>2000000小时)。与传统LED专用驱动IC相比,该系列产品功率更大,可以驱动十几瓦乃至更多功率的LED,对使用者无需外接元器件,即插即用,使用方便,公司更可提供其他的AC-DC电源配套使用并可提供多种使用方案。
工作温度范围:-40~+85℃
效 率:95%
调光模式:PWM数字型
封 装:DIP、SMD、引线式
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 200万小时(在25℃时)
应用:广泛应用于叉车、红绿灯、铁路信号灯、飞机内部照明、危险环境、公共汽车及其他工业与交通等LED驱动。该模块具有开/关控制引脚,凭借此引脚,不仅可关闭该转换器,还可通过应用在任何位置以频率均介于 0.2KHz~10KHz 的脉宽调制 (PWM) 信号进行亮度调节。

楼主:
LED驱动器应用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1 如果输入电源的输出纹波比较大或者引线比较长时,需在输入端接滤波电容;由于实际应用中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都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干扰信号进入到输入端,可能影响到驱动器的正常工作,所以在驱动器的输入端都要求接入滤波电容,推荐值为47μF,如果输出端所接负载比较重,则可适当加大输入电容值。
    2 在驱动器的输出端可并接一个2.2μF-22μF的电容,耐压值要高于输入电压的1.5倍。其ESR越小越好,这样可以使流过LED的电流更加平滑,LED的发光性能更好。
    3 KC24系列驱动器不能作为热插拔电源使用;在测试或使用过程中应避免对其进行热插拔操作,否则会损伤甚至损坏此驱动器。
    4 在多个驱动器一起使用的情况下,如果发现有相互干扰的现象,那么可以在每个驱动器的输入端接入一个EMI滤波器,确保每个驱动器都能稳定可靠的工作。
    5 KC24系列驱动器的最高使用环境温度为+71℃或+85℃,如果实际环境温度长期在高温状态,出于对LED使用寿命的考虑,在选取驱动器的输出电流规格时,要对LED的额定电流进行降额使用。因为LED的温度越高,光衰越快,寿命越短。例如,若使用的LED的电流规格是350mA,则可选择输出电流规格为300mA的驱动器。
    6 LED与LED驱动器的搭配设计及其运用 LED已经广泛应用于照明、装饰类灯产品,在设计LED灯时,需要考虑选用什么样的LED驱动器,以及LED作为负载是采用串联方式还是并联方式,合理的配合设计,才能保证LED正常工作。
    a、LED采用串联方式:这种方式驱动器的输出端的电压较高,必须保证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间的压差满足技术手册的要求,否则驱动器的输出就不正常。这种连接方式,当LED的一致性差别较大时,虽然分配在不同的LED两端电压不同,但由于通过每颗LED的电流相同,所以每个LED的亮度基本一致。由于KC24系列驱动器采用恒流式驱动,当某一颗LED品质不良短路时,由于驱动器输出电流保持不变,不影响余下所有LED 正常工作。当某一颗LED品质不良断开后,串联在一起的LED将全部不亮。解决的办法是在每个LED两端并联一个齐纳管,当然齐纳管的导通电压需要比LED的导通电压高,否则LED就不亮了。
    b、LED采用并联方式:这种方式要求LED驱动器输出较大的电流,负载电压较低。分配在所有LED两端电压相同,当LED的一致性差别较大时,通过每颗LED的电流不一致,那么LED的亮度也就不同。可挑选一致性较好的LED,适合用于电源电压较低的产品(如太阳能或电池供电)。采用恒流式驱动时,当某一个颗LED品质不良断开时,由于驱动器输出电流保持不变,分配在余下LED电流将增大,导致容易损坏所有LED。解决办法是尽量多并联LED,当断开某一颗LED 时,分配在余下LED电流不大,不至于影响余下LED正常工作。所以功率型LED做并联负载时,不宜选用恒流式驱动器。当某一颗LED品质不良短路时,那么所有的LED将不亮,但如果并联LED数量较多,通过短路的LED电流较大,足以将短路的LED烧成断路。通过对以上分析可知,驱动器与负载LED串并联方式搭配选择是非常重要的,恒流式驱动功率型LED是不适合采用并联负载的。
    7 PWM调光或ON/OFF控制时,控制信号的开启电平必须在2.8V<Vc<6V,关断电平必须小于0.6V。如果控制源与此引脚的引线较长,则请在靠近此引脚处接一个100pF左右的电容,用于滤除干扰信号。
    8 为防止因异常情况发生时损坏LED,一般会采取一些方法对LED进行保护。其中采用正温度热敏电阻PTC是一种比较有效可靠的方法,我们可以在每个支路的前面加一个PTC元件分别进行保护,也可以在所有支路的前面加接一个PTC元件,对整灯进行保护。当正常工作电流通过(或元件处于正常环境温度)时,PTC呈低阻状态;当电路中有异常过电流通过(或环境温度升高)时,PTC呈高阻状态;当电路中过电流(超温状态)消失后,PTC呈初始的低阻状态。在正常工作状态PTC的发热很小,在异常工作状态它的发热很高阻值就很大,也就限制了通过它的电流,从而起到了保护作用。
    9 客户进行产品测试及产品应用时,应当注意输出负极不能接地,以免损坏;

网友A:
共享一个   不错的东西   楼主   很不错

网友B:
LED驱动还真不大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