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无线模块的传输速度教快

楼主(2013-08-28):
我正在用F28335做一个项目,项目的一个部分是要实现远程控制(距离10米——30米),我对无线传输的种类和优缺都不清楚,我想用现成的无线模块做,要求无线模块的传输数据的速度较快就行,请有经验着分享一下吧

网友A:
公司中使用的是zigbee    你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中使用的是zigbee    你可以考虑一下

好的,谢谢!

网友B:
射频芯片,如TI的CC1101或者类似的芯片

网友C:
基于802.11ac标准的!在5.8Ghz频段的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射频芯片,如TI的CC1101或者类似的芯片

感谢指导!

网友D:
你使用nrf的东西就够了。

网友D:
ti的zigbee据说不错,可以试试看。

网友E:
Zigbee具有成本低、结构简单、耗电量小等特点,可以考虑一下的。

网友F:
433M cc1101比较合适!

网友G:
那就用蓝牙模块的就可以的啊,使用操作也简便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