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在0.5S的定时器中断中执行一个2S的程序可行吗

楼主(2013-08-28):
进入中断后关闭中断 执行2S的程序 然后打开中断。这样可以做到每隔0.5S执行这个2S的程序吗?

网友A:
不是很理解你的意思,但建议最好使用时钟节拍唤醒任务事件方式。

网友B:
可以吧,反正中断后你关闭了,应该是个顺序执行0.5-》2-》0.5.。。

网友C:
我理解的意思好像是,每隔0.5S周期执行那个2S的程序,不管那个2S的程序有没有执行完。不知道理解对否?

网友C:
如果按照3楼的运行流程,0.5S定时器有什么意义呢?仅仅是促发调用那个2S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的意思好像是,每隔0.5S周期执行那个2S的程序,不管那个2S的程序有没有执行完。不知道理解对否? ...

我是打算2S的程序必须执行完 再隔0.5S再次进入  进入的时候关中断  出来的时候开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理解你的意思,但建议最好使用时钟节拍唤醒任务事件方式。

你这个太高端了哇、、初学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按照3楼的运行流程,0.5S定时器有什么意义呢?仅仅是促发调用那个2S程序? ...

是的,我的设想就是每隔0.5S 刷新一次2S的事件。

网友D:
这种做法一般不科学,可以用软定时器或者状态机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种做法一般不科学,可以用软定时器或者状态机都可以

确实不科学。还不如直接设定一个2S程序的状态标志,定时器就是0.01S的节拍检查状态标志,一旦发现该标志位空闲,则在下一个0.5S时间将该标志位置为有效,主程序就检测该标志位,一旦发现有效就执行。这个就是软定时器技术。

网友E:
可以 只要你每进一次中断  再关中断
出中断的时候 再开中断 就好了

网友F:
帮楼主顶下,我新手

网友G:
关键要看你是不是要在0.5S的时间内是不是要把2S的字程序执行完,如果要一次执行完我觉得不可能,但如果可以分多次完成,那就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