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需要用到RS232光耦隔离器,有哪些品牌好?

楼主(2013-08-28):
两边都是RS232,最好是无源的,工业级工作温度-40~85,波特率要可以到115200bps

网友A:
ADI   TI   AVAGO 都有 貌似叫做数字隔离器

网友B:
HCPL0454, HCPL0630 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C:
这有些资料,你参考参考

网友C:
我上一个光耦就是用的东芝的,你的速率不算高,里面适合的还是很多的。选的时候可以到淘宝上搜个价格做参考。
http://www.semicon.toshiba.com.cn/product/opto/coupler/index.html
这个是网址,进去选型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