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请教 NANO130KE3BN NU-Link无法识别

楼主:
请问飘渺哥,我今天第一次使用NANO130KE3BN 开发板,怎么插上NU-LINK-ME这边的USB线仿真器没一点反应啊,LED没有一个可以亮,电脑也没有提示发现新硬件,安装光盘里的Nu-Link_Keil_Driver后用KEIL打开例程下载也提示找不到。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2013-08-29):
你的USB线坏了?还是USB口坏了?或者你插的是NANO130的USB口?并且跳点掉了?没有电供到NU-LINK-ME?你说的现象不够全面,不好判断故障所在。
1,
你量一下NU-LINK-ME的CPU上有没有电,有电的话,并且它内部的固件还存在的话它的LED会在上电期间闪烁几下。如果有电不闪烁,是CPU内程序不运行,没有电的话是USB线及其它方面 的问题。
2,如果LED闪烁,也连接不上,只能是USB的信号线的问题。查D+,D-到PC口。如果电脑上能发现硬件,但识别不了。可能是D+,D-断了一根或者晶振坏了。

3,其它 的再说吧。按原理 去分析,不难。别一出问题就束手无策。要用用脑子分析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USB线坏了?还是USB口坏了?或者你插的是NANO130的USB口?并且跳点掉了?没有电供到NU-LINK-ME?你说 ...

谢谢飘渺哥的及时回复
1.usb线正常,用usb线烧写stm32正常,插的是nu-link-me这边的usb口,1117有3v3输出,并且显示屏可以正常工作
2.给nu-link-me接上usb线没有任何反应,设备管理器没有发现新的硬件
3.晶振两端的电压都是3V3,如果MCU正常工作的话不会是3v3吧
所以我觉得是nu-link-me的固定丢失了

网友A:
有可能 固件丢失了,或者 看看RST电平是不是锁死了不让CPU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