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覆铜

楼主:
图一是我自己的覆铜,图二是人家的覆铜,我怎么覆铜不能覆的跟人家一样的?别人是怎么覆的?求高手解答。

图二

图二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图一

图一

网友A(2013-08-29):
你在rules 里设计覆铜间距宽一点就可以达到图2的效果。

网友B:
规则里面,修改下铺铜和走线的间距即可 一般设0.5mm 然后把死铜打钩

楼主:
这里面设置了也不行啊?

网友C:
在规则或者设计里找找相关项

网友B:
右键
rules 里面

楼主:
谢谢你们,我画出来了,是在这里面设置

网友D:
设置大点好

网友E:
选择去掉死铜,remove dead copper.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