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3842反激式电源启动问题求助

楼主(2013-08-29):
小弟是电源生手,最近接手前人留下的一个小电源。现在上电启动不来,查了几天,吐了!不多说,上图先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AwNzQwfGFhN2EyNzIwfDE3NjM2NjAzOTh8MHw%3D  底板部分电路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AwNzQxfGRkZTYwZmNkfDE3NjM2NjAzOTh8MHw%3D  3842部分电路

网友A:
截高清大图

网友B:
你的前人是大牛啊~~~

楼主:
他是牛!我现在是吐了

楼主:
不能正常启动时的启动电压波形

不能呢正常启动时5V输出电压波形

不能正常启动时脉冲输出波形

不能正常启动时电压比较端波形

不能正常启动时过流信号波形

不能正常启动时次级侧过压锁定信号波形

楼主:
3842加辅助电压是可以工作的,不知道反馈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器件上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手头又没有太多替换的器件,只能够用示波器在这瞎看,搞得头昏,求分析,求指导

楼主:
启动电容10uF时启动后关断,可以看到次级侧过压然后被锁定,现在的图片是更换47uF启动电容后的波形,反复启动,可以听到变压器哒哒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启动电容10uF时启动后关断,可以看到次级侧过压然后被锁定,现在的图片是更换47uF启动电容后的波形,反复启 ...

变压器哒哒声,要么是变压器辅助绕组有问题,7脚供电跟不上,要么是次级有短路导致3842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哒哒声,要么是变压器辅助绕组有问题,7脚供电跟不上,要么是次级有短路导致3842保护。 ...

为什么用10uF时候会过流保护,用48uF的启动电容就看不到这个过流保护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前人是大牛啊~~~

逮住,兄台,帮我分析分析撒!

楼主:
从启动电压波形上看,上电后启动电路工作往启动电容充电7脚电压升高到16.5v之后3842开始工作,这时候1脚是高电平,脉冲端输出小占空比脉冲才对,但是对比上面的图,脉冲只发了两个就没了,看电压比较端输入波形发现也是只有瞬间高电平,应该是脉冲发出之后变压器充电,然后次级侧放电的时候电压反馈电路迅速将比较端电压拉低,然后5V输出下降但是由于电压反馈电路不能将这个下降反馈给电压比较端,也就是引脚1电压没有上升,所以下一个充电周期脉冲不能发出,3842的供电12V下降低于9V时完全关闭,然后再次进入启动充电的过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启动电压波形上看,上电后启动电路工作往启动电容充电7脚电压升高到16.5v之后3842开始工作,这时候1脚是 ...

估计是你的3842供电部分电路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的3842供电部分电路出了问题。

为什么5V电压会掉的这么快,而且掉下去的时候为什么反馈电路没有将比较端电平抬高呢?

楼主:
吃饭,下午再搞

网友D:
1)我没有仔细看你的内容,但看了你标题中的“3842”和“启动”;
2)我维修时遇到过一个/次,加大了3842的Vcc引脚电容就可以了,没有继续深入。

网友E:
调整下启动电压

网友F:
7脚电容加到100uf,早两天我也是接了个二手47uf,2秒才启动,输出电压

自己算算100uF电容充电要多久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我没有仔细看你的内容,但看了你标题中的“3842”和“启动”;
2)我维修时遇到过一个/次,加大了3842的 ...

囧,原来是10uF的电容,之前出现这个问题,加大了到48uf可以启动,现在48uF的都不能启动了,接着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7脚电容加到100uf,早两天我也是接了个二手47uf,2秒才启动,输出电压

加大到100uf,要两秒??拼了,明天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整下启动电压

启动电压这里稍微低了一点点是因为我串了调压器故意调低的,用辅助电源这个电压是可以启动的,不知道你说这个调整下启动电压是怎么调整呢?

网友G:
好好看看   谢谢了   楼主  很不错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高清大图

这么久才看的二楼居然是版主大人,囧o(╯□╰)o

网友H:
楼主:是个机会、要牢牢掌控!…

网友H:
说那么多废话!…按八楼的提示走吧!…

网友I:
在Q5发射极对地接个小电阻降低电流取样试试。

楼主:
查出问题来了,3842保护,但不是次级短路造成,是电流采样电阻的问题,换无感电阻可以顺利启动,不过现在遇到了新的问题,掉电后,电源指示灯居然闪几下,囧

闪几下,是3842又重启了几下

网友J:
有时候不能启动或者启动后电压被拉低,有可能是你电源给的电压满足但是电流过小导致的。做实验,用直流源上电的时候我遇到过

楼主:
昨天变压器冒烟了,啊

网友K:
画一张整图看看,这样看起来麻烦

网友L(2014-01-08):
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