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1756使用计数器例程??

楼主(2013-08-29):
初学LPC1756处理器,现在想用一个计数器来计算一个循环运行的时间、不知道怎么编程??求指教。。。

网友A:
用定时器在循环前启动,循环后停止然后读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定时器在循环前启动,循环后停止然后读计数

你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三相交流采样计算各个参数和故障分析的程序、现在我已经写好了采样的程序、故障分析的程序遇到了问题、我根据采样计算的有效值的电压和电流来判断电路是否有故障、是什么故障、我用IF语句写、假如是A相短路、进入if语句后、怎样让人知道这是A相短路、还有连接到上位机的问题、你有这方面的例程么??

网友A:
可以用指示灯或其他方式提示嘛;和上位机可以通过USB或UART或别的方式进行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指示灯或其他方式提示嘛;和上位机可以通过USB或UART或别的方式进行通信 ...

指示灯不行,用return(1,2...)可行不???1,2...分别代表故障类型、这样可以么??还有就是判断出现故障断电的程序怎么写呢?

网友A(2013-09-28):
这个你可以自定义;你说的判断出现故障断电的程序得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可以自定义;你说的判断出现故障断电的程序得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写 ...

还是不明白、大哥、你有例程么?可以给我参考参考不?第一次写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