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芯片USB和CAN能否同时使用?

楼主(2013-08-29):
stm32f103系列中,有同时带usb和can的型号。但是在实际使用中,这两个接口不能同时用。原因是usb和can共用了一个512B的ram。
请问GD的替代型号是否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2013-12-09):
完全跟ST的芯片一样,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A:
看中断号就知道不行啊

网友B:
看一下datasheet,这是还在这里摆出来

网友C:
竟然连bug都能抄的一模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竟然连bug都能抄的一模一样

:lol你怎么知道是抄的

网友E:
应该是不能同时用

网友F:
同时用比出问题

网友G:
应该不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怎么知道是抄的

不是抄也是全盘复制嘛 嘿嘿嘿

网友H:
改了软件兼容就没有了。。。。。

网友I:
应该不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抄也是全盘复制嘛 嘿嘿嘿

无凭无据的冤枉人家G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