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36片sp485ee芯片,需要多大的电源输出电流

楼主(2013-08-29):
(无正文)

网友A:
自己要学会看规格书啊

楼主:
会 没找到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压根就没写

网友B(2015-03-22):
考虑最差条件,按最大允许功耗675mw及供电电压算.
假定5v供电,675mv÷5v=135mA  ,  36x135mA=4860mA
看似有点吓伦,其实36个芯片不是同时都会达到最大功耗,所以弄个2~3A的5v电源应该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