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详细单片机与PC的通讯

楼主(2013-08-29):
如题,本人是新手,希望能有软件+硬件+过程的解答~~

我看了很多资料都只说了一些超级终端这样的字眼~希望能有一份相信的资料解答~~感谢各位大神啦~

追加一个问题:单片机 at89c52 与PC的通讯是否一定要用MAX232或之类的元件,能否直接通过P3.0 P3.1与串口线连接电脑?

网友A:
如果确实什么都不会,建议买个简单的开发板,照着开发板的教程先熟悉体验一下。
至于怎样的开发板,后面的兄弟继续补充。

网友B:
单片机与PC的通讯 网上的资料很丰富哦, 找搜索引擎帮忙吧

基于VC++6.0 的PC机和单片机串口通信
http://www.google.com.hk/url?sa= ... amp;bvm=bv.51495398,d.aGc

PC MCU 串行通信的应用设计方法 - 周立功单片机
http://www.google.com.hk/url?sa= ... amp;bvm=bv.51495398,d.aG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实什么都不会,建议买个简单的开发板,照着开发板的教程先熟悉体验一下。
至于怎样的开发板,后面的 ...

我就只是不会单片机与PC通讯这一块而已,我的系统其他电路全部搭好了。PC机如何设置,如何接受,是我现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与PC的通讯 网上的资料很丰富哦, 找搜索引擎帮忙吧

基于VC++6.0 的PC机和单片机串口通信

资料很有用,很详细~~~不过类似的资料我看过不下10份了,通讯原理,单片机工作方式我都是清楚的,我现在的问题就是不会搭PC的接收方案,PC用的是什么方法显示出来,是否一定要用超级终端,用C#的窗体能不能实现接收数据与发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实什么都不会,建议买个简单的开发板,照着开发板的教程先熟悉体验一下。
至于怎样的开发板,后面的 ...

其实我的问题是最简单的问题,就是该怎么用PC接收,PC的环境应该怎么搭……

网友C:
你想要的东西叫串口,单片机上搜UART,接口上搜RS232,计算机上编程搜COM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的东西叫串口,单片机上搜UART,接口上搜RS232,计算机上编程搜COM口。 ...

感谢大神帮助~最后一句帮到我了~~在下贪心一点求一些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D:
现成的工具有很多啊,比如‘串口调试助手’
自己编也可以。VB6.0里面有个控件(名字我记不清了),.NET下可以用SerialPort类

网友B:
追加一个问题:单片机 at89c52 与PC的通讯是否一定要用MAX232或之类的元件,能否直接通过P3.0 P3.1与串口线连接电脑?

不一定要 MAX232, 以前还有 1488,1489 接口芯片, 也有人用光藕或者三极管, 但由于电平信号不匹配, 直接通过P3.0 P3.1与串口线连接电脑是不行的.

网友E:
232电平和TTL电平的区别可以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追加一个问题:单片机 at89c52 与PC的通讯是否一定要用MAX232或之类的元件,能否直接通过P3.0 P3.1与串口线 ...

这是单片机100例中的PC通讯例子,这里面的电路图有问题吗?
很多网站上的资料都是这样的图,我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与MAX232连接,如果要连又该怎么连呢?

网友F:
没有明白你说的问题。PC与单片机之间的通信方式很多,你是想了解通信接口吗,至于上位机的调试界面,自己做也可,用现成的也可。

网友F:
232,485,can,spi,i2c,usb以及以太网,这些都可以实现。当然最简单的还是232了,PC的串口电平和单片机的不同,需要使用max232这类的转换芯片。

网友B:
很多网站上的资料都有问题的, 如果要采用, 先要自行甄别

网友G:
没有现成的,自己要多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现成的,自己要多动手.

嗯~明白~就是不知道如何下手才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