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金属膜电阻温漂多少

楼主:
各位大侠,
   这几天到处找采样电阻。淘宝上有家店,50PPM,千分之一精度。报价0.2元一个。感觉温漂有点大。不知道普通的金属膜电阻温漂多大?谢谢!

网友A(2013-08-29):
精密电阻的精度可以达到0.1%,温度系数可以达到20ppm以内。普通电阻一般为+-100PPM,+-200PPM。
平时大家常用的金属膜电阻的温度系数大约为 100~300PPM,线绕精密电阻大约为10~50PPM。

网友B:
普通贴片电容(比如0805、0603封装)的温度系数又是多少 ppm/C ?

网友C:
电容没有“普通”一说。不同材质的,有几十ppm的,也有上万ppm的(那已经不该用pp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