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 大家有用过 TI TPS54560芯片做较大功率电源转换的吗?

楼主(2013-08-29):
想用它来做48VDC转24VDC  5A 的电源模块,不知道哪位有应用经验? 总觉得一个这么小的芯片就能实现这么大功率,有点不敢相信。那市场上砖形的DC/DC模块岂不是没有市场了?

网友A:
呵呵,这没什么啊,你分立元件大,那是外壳的问题,这么小已经集成了足够的元件,另外该芯片封装具有散热片,可以实现大功率的,另外TI的功率放大芯片也这个封装几百瓦,还有贴片的封装也可以几百瓦,不要看小,大功率完全可以的。注意设计散热就行了。

网友B:
大功率  有多大   楼主   如果功率很大  你需要仔细选择功率器件    电源IC   只是输出PWM而已

网友C:
砖型的一般都是隔离输出的

网友D:
不用怀疑芯片的能力,  TI 这样的公司不大可能虚报芯片的能力.
但是芯片的散热却是设计时必须要考虑和保证的.

网友E:
散热问题   楼主需要好好算算   最好将效率算一下   看看   耗散的功率多大   将这换算成温度  看看   温度到底怎样

网友E:
散热面积一定要尽可能大   处理好   散热   是功率电路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网友F(2016-08-24):
楼主 这个DCDC做成功了吗  我现在也想用这个芯片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