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光源] LED封装工艺简介

楼主(2013-08-29):
LED的封装是为了将外引线连接到LED芯片的电极上,同时保护好LED芯片,并且起到提高光取出效率的作用。关键工序有装架、压焊、封装。以下是主要的封装工艺流程。
1.芯片检验
  检查芯片表面是否有损伤、芯片尺寸及电极大小是否符合工艺要求、电极图案是否完整等,如出现不合格不能进行封装。
2.扩片
由于LED芯片在划片后依然排列紧密间距很小,不利于后工序的操作。所以为了方便操作,采用扩片机对黏结芯片的膜进行扩张,将LED芯片的间距拉伸。
3.手工刺片
  将扩张后LED芯片安置在刺片台的夹具上,LED支架放在夹具底下,在显微镜下用针将LED芯片一个一个刺到相应的位置上。手工刺片和自动装架相比有一个好处,便于随时更换不同的芯片,适用于需要安装多种芯片的产品.
4.点胶
  在LED支架的相应位置点上银胶或绝缘胶。该步骤的工艺难点在于点胶量的控制,在胶体高度、点胶位置均有较高的工艺要求。
5.烧结
  烧结的目的是使银胶固化,烧结要求对温度进行监控,防止批次性不良。银胶烧结的温度一般控制在150℃,烧结时间2小时。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调整到170℃,1小时。绝缘胶一般150℃,1小时。银胶烧结烘箱的必须按工艺要求隔2小时(或1小时)打开更换烧结的产品,中间不得随意打开,防止污染。
6.压焊
  压焊的目的将电极引到LED芯片上,完成产品内外引线的连接工作。LED的压焊工艺有金丝球焊和铝丝压焊两种。压焊是LED封装技术中的关键环节,工艺上主要需要监控的是压焊金丝(铝丝)拱丝形状,焊点形状,拉力。
7.点胶封装
  基本上工艺控制的难点是气泡、多缺料、黑点。手动点胶封装对操作水平要求很高,主要难点是对点胶量的控制,因为环氧在使用过程中会变稠。白光LED的点胶还存在荧光粉沉淀导致出光色差的问题。
8.灌胶封装
    灌封的过程是先在LED成型模腔内注入液态环氧,然后插入压焊好的LED支架,放入烘箱让环氧固化后,将LED从模腔中脱出即成型。
9.模压封装
  将压焊好的LED支架放入模具中,将上下两副模具用液压机合模并抽真空,将固态环氧放入注胶道的入口加热用液压顶杆压入模具胶道中,环氧顺着胶道进入各个LED成型槽中并固化。
10.固化与后固化
  固化是指封装环氧的固化,一般环氧固化条件在135℃,1小时。模压封装一般在150℃,4分钟。后固化是为了让环氧充分固化,同时对LED进行热老化。后固化对于提高环氧与支架的粘接强度非常重要。一般条件为120℃,4小时。
11.测试
  测试LED的光电参数、检验外形尺寸,同时根据客户要求对LED产品进行分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