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双击Cadence运行程序出现下面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2013-08-29):
请大神指点下!

网友A:
启动安装文件 修复下
脚本文件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安装文件 修复下
脚本文件出错了

还是不行,我记得我就改了个env.
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A:
你怎么改的?

网友A:
覆盖试试

楼主:
就是自己添加了几个快捷键在里面。发现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会弹出那个错误窗口,能用。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