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遇到问题,求教

楼主(2013-08-29):
ic, iic, AD, ST, TE
int Read_iic(int reg)
{
    int temp,data;

    flag =1 ;
    rIICDS = 0x1b;
    rIICCON &= ~0x10;     // 清中断标志
    rIICSTAT = 0xb0;      // 主设备接收模式用来接收数据,启动
    while(flag == 1)      // 从地址完成之后会收到ACK信号,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将该标志置为0
    Delay(1);

    flag =1 ;
    rIICDS = reg;
    rIICCON &= ~0x10;     // 清中断标志
    rIICSTAT = 0xb0;      // 主设备接收模式用来接收数据,启动
    while(flag == 1)      // 从地址完成之后会收到ACK信号,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将该标志置为0
    Delay(1);

    flag =1 ;                       // readly to translate addr
    temp = rIICDS;                  // 抛弃第一自己
    rIICCON &= ~0x10;               // 清中断标志
    while(flag)
    Delay(1);

    flag =1 ;                       // readly to translate addr
    data = rIICDS;
    rIICCON &= ~0x10;               // 清中断标志
    while(flag)
    Delay(1);

    rIICCON = 0x2f;                 // Resumes IIC operation with NOACK.
    Delay(1);

    rIICSTAT = 0x90;                // Stop MasTx condition
    rIICCON  = 0xaf;                // Resumes IIC operation.
    Delay(1);

    return data;

}
用2440里面的函数问题,为什么调试的时候,结果是type disagreement for “Read——iic”

网友A:
什么意思啊,没看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