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制作] DIY一个五位半电压表

楼主(2013-08-29):
(无正文)

楼主:
特性汇总:
- 100mV/1000mV/10V/100V四个档位,大概有50%超量程余量
- 五位半显示,最大150000 count
- 支持任意值校正,通过面板按钮即可校正。精度保守一点吧,0.01% Reading+4 LSB,后面有测试图
-  Fast/Slow两档速度,Fast:10次/秒,Slow:1次/秒
- 数据从USB UART输出,波特率115200(目前只输出,不能从上位机控制)
- 默认5分钟自动关机,可以关闭该功能
- 使用一节锂电池供电,支持从USB充电
- 支持背光,可以关闭
- 工作电流:17mA(背光关闭);44mA(背光打开)。一节14500(5号)锂电池可以连续工作1.5~2天(背光关闭)

一、序
现在三位半甚至四位半的电压表(多用表)已经非常廉价,而且随着器件的进步,自己DIY一个五位半甚至六位半的电压表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已经有人做了六位半多用表,本来这个帖子是没有太大必要的。原本设计的是一个毫欧表,为了测试C8051F350的24bit ADC,顺便兼容了一个电压表功能。仅仅在贴子最后附带提了几句,发现大家都对它也感兴趣,因此新开一个帖子讨论一下吧。

一个直流电压表最关键的有3个部分:模拟前端、ADC和基准电压,下面分开讨论。

二、模拟前端
模拟前端肩负了几个重要任务:输入信号的衰减或者放大/低通滤波/阻抗变换/防护。
大家都知道一般来说ADC只有一个量程,台式的一般是10/20V,手持的三位半或者四位半是200mV,这个称为基本量程,也是精度最高的量程,其他的量程都要把输入信号放大或者衰减到这个量程再来测量。这个表的基本量程是1V,而且由于MCU内置了PGA,因此模拟前端仅需要考虑衰减。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10V和100V量程通过Socket_V端子接入,100mV/1V量程通过Socket_mV端子接入,这个和常见的不一样,为什么这样?这两个输入信号是有高压的,不能通过模拟开关切换,一般台表使用继电器切换这两个端子,手持表通过刀盘切换,而这个是做毫欧表顺便做的,不想为电压表增加太多东西(现在就加了两个运放、一个模拟开关和几个跳线),加继电器我是不愿意的,做刀盘又没有本事,而且端子有4个,不用白不用J

10V和100V量程通过Socket_V端子接入,通过4052模拟开关选择衰减量,9M(实际上是9个1M串联):1M是10:1分压,用于10V;9M:90.9K(实际上是1M//100K)是100:1分压,用于100V。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模拟开关接成这样主要是想尽量减小模拟开关对分压的影响。模拟开关的Ron其实无关紧要,如果Ron的恒定的,可以通过软件增益校正回来,麻烦的是Ron的变化。从下图可以看出,在不同的输入电压下,Ron是不一样的,变化大概是20欧姆,如果通过S2把分压结果取出来,那么S1的Ron就可以折合到9M中去,S1的Ron变化20欧姆,相对于9M来说,大概变化了20/9M=2.2ppm;如果不用S2,而是直接从A点把分压结果取出来,那S1的Ron变换就得折合到下面的电阻,20/90.9K=220ppm!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2ppm对于一个五位半的电压表来说,已经小于1LSB的一半了,因此基本上可以忽略。这个便宜的74HC4052还有一个问题leakage current比较大,DS上写在25度下,最大0.1uA,幸好实际测试这个漏电流要少3-4个数量级,对分压和mV档的输入阻抗基本没有影响。
当然,选择74HC4052纯粹是出于成本考虑,如果要提高性能,可以选用MAX4782,和74HC4052管脚兼容,可以直接替换。下图是MAX4782的Ron曲线,可以发现在各种共模电压/各种温度下,Ron的变化不会大于0.3欧,相对于9M电阻,0.3/9M=0.03ppm,这个误差就算是六位半都可以忽略了。而且MAX4782的漏电流的典型值是2pA,相当不错。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这个衰减方案有一个缺点——100V档的输入阻抗不是标准的10M,因为要保证10V档输入阻抗为10M,那100V档输入阻抗只能为9.09M。其实不是使用类似衰减方案的手持表也是如此,例如Fluke 15/17,分压电阻就是10M:1.111M:101.01K

台式万用表一般是直接100:1分压,这样完全避免Ron的变化对分压的影响,而且100V/1000V档的输入阻抗都是10M。为什么我不这样做呢?因为我的基本档是1V,如果直接100:1分压,10V档的输入就只能先衰减到1/100再放大10倍,引入更多的噪声,由于10V档是比较重要的档位,噪声导致读数跳动是难以接受的(C8051F350的内置PGA不是很好)。而台式表的基本量程是10/20V,100V档没有这么重要,加上人家的分压电阻/PGA比较好,这样先衰减再放大关系也不大。

100mV/1V量程通过Socket_mV端子接入,串接了3个10K电阻,目的是防止mV档误接高压损坏。芯片的管脚上一般会有两个二极管连到电源和地,如果输入电压超过VCC或者VEE,就会导通,钳位到VCC+0.7V或者VEE-0.7V,从而保护芯片。但是这个二极管的通流是有限的,一般是几个mA到几十个mA,例如AD8628是5mA,74HC4052是20mA,如果不加限流电阻,电压略微超过限制,这个二极管就会烧毁,因此前面加了3个10K电阻做限流。为什么要3个10K而不用1个30K呢?主要是因为一个0805电阻的耐压只有150~300V,而且0805的功率只有0.1W,10K电阻的话最大电流只有3.16mA,3.16mA*30K=94.8V,短时间200~300V问题也不大。一般台表这个电阻用的都是1W以上的(例如34401用8个13K 1W的电阻串联),因为它要求耐压1000V。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那是不是限流电阻越大越好呢?从保护的角度,是的。但是,有两个问题:
1、这个电阻会带来噪声——约翰逊噪声。如果这个电阻在百K级以下,而你不是做纳伏计,约翰逊噪声不是很大问题,这里不考虑了。
2、误差电压=电阻 x 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因此要看具体情况来选择。例如,使用AD8628,输入偏置电流为30pA,前端使用3个10K电阻做限流,引入误差30p*3*10K=0.9uV。如果偏置电流是固定的,那这个误差电压是可以作为offset校正的,但是偏置电流会随共模电压/温度等变化,从下图可以看出,在25度下,随共模电压变化,偏置电流变化几个pA,也就是说输入会变化0.x uV,总的来说,对于一个五位半的电压表关系不是太大:)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这里说个题外话,大部分的DIY作品都没有考虑防护的问题,我是非常不认可的。如果一个方案没有任何防护能力,我会推翻重来。

一般在串接的限流电阻后并一个小电容,组成的RC时间常数大约是最大测试速率的1/10,起模拟滤波作用。例如100/1000mV档,按照10次每秒的测试速率,RC常数大概是0.01s,因此C=0.01/30K=0.3u,实际选择了0.1u的电容;对于10V/100V档,0.01/10M=1n。有些台表还可加了一个FET控制这个电容或者滤波电路是否接入,这样就可编程是否加模拟滤波,例如Fluke 8840A通过Q304控制是否接入一个3 Pole Filter。

模拟开关之后,直接用一个运放AD8628做跟随,实现阻抗变换——对输入来说G级,对ADC来说欧姆级。AD8628通过自稳零和斩波相结合,使得offset的温漂典型值只有0.002uV/度,而且偏置电流只有30pA,开环增益140dB,0.1-10Hz的噪声峰峰值只有0.5uV,这个运放胜任六位半都没有问题,用在这里足够。考虑ADC的开关电容输入级,运放的输出要接比较大的电容,为了防止运放自激,加了相位补偿(R49*C23=R50*C7)。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有些朋友问我这个板子只有一个4.2V的锂电池,还降压到3.3V,没有升压没有负压,怎么能测试负的电压?其实,COM端子不是表的地,而是3.3V的中点电压SGND,这个电压就是有下面的运放产生,也是用了类似的补偿方法。由于是电池供电,这个表的电压都是浮动的,不管输入电压COM端的共模电平是多少,对于表来说都是Vcc/2,输入电压在前面都会衰减到1.6+/-1V这个区间。产生虚地的这个运放要求不是很高,用LMV321/MCP6002/MAX4165之流的就行了。
不过这里要注意一点,我的USB接口是没有隔离的,也就是说如果连上电脑采集数据时,电脑的地和表的地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输入电压的共模电压会加在电脑上,如果电脑也是接地的话,那就出大问题!!如果笔记本电脑也用电池供电或者电源适配器是隔离的话,那电脑的地上也会出现这个共模电平,例如USB接口的外壳,摸到就会触电的!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网友A(2013-12-11):
楼主,连接打不开哩.....

网友B(2018-06-23):
有固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