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CS5530初始化

楼主(2013-08-29):
ADC CS5530初始化后  RV位读出来一直为1 甚至配置寄存器里的值都是1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是芯片有问题呢  还是我程序没写好?
   UZH`HP)[JCDH)G9I$$)MH[6.jpg     求大神们 帮忙啊

网友A(2017-05-10):
读取后RV位自动清零

网友B(2018-12-28):
好像读的位置不对吧,将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C:
论坛搜索:cs5530

网友C:
有很多例子,这个芯片官网也提供了操作例子。

网友D(2022-03-27):
引用 网友C:
有很多例子,这个芯片官网也提供了操作例子。

你好! 问一下,CS5530 官网例子在哪里能看见,谢谢!

网友E(2023-11-05):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F: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G: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F: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

网友H: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I: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J: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

网友I: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

网友K: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L:
在电路中有部分电子元器件比较“脆弱”

网友M: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M:
每个环路要与其他环路分开

网友M:
布置PCB的时候,电源地的安排要十分小心

网友M:
从邻近的引线上引入RF(射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