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检测电路(ZCD)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8-29):
这是他实测的波形图
CH1接测试点TP2,CH2接测试点TP1。

网友A:
这是一个电压较高的交流过零检测。后面两个二极管是电压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电压较高的交流过零检测。后面两个二极管是电压钳位。

能简单分析一下吗?谢谢

网友B:
二极管是芯片内部的ESD保护二极管。
AC输入高压在端口处被钳位到VCC+0.5V(正半周)和-0.5V(负半周)。交流过零点后正半周高于约2V时IO为高电平,低于约0.8V时IO为低电平。

网友C:
前面两个电阻应该是限流的吧。。。后面两个二极管明显是嵌位。建议楼主去看模电书,了解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后再看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两个电阻应该是限流的吧。。。后面两个二极管明显是嵌位。建议楼主去看模电书,了解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 ...

你这么一说 我突然明白了 “二极管钳位” 模电也学过 就是实际分析电路的能力还欠缺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是芯片内部的ESD保护二极管。
AC输入高压在端口处被钳位到VCC+0.5V(正半周)和-0.5V(负半周)。交 ...

你这么一说 我突然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