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430的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3-08-29):
CC430的低功耗搞不出来啊,用CC1101+430搞出来过,最低1~2uA,但是CC430死活搞不出来。
问题如下:
1.low_power_mode_4()后,以ACLK为时钟源的1秒定时器中断还是能进入,说明ACLK时钟还在跑。资料上说LPM4的ACLK是会被关闭的
2.写了个测试代码,相应初始化后(不初始化射频),进入LPM3或者LPM4,功耗还是7到8uA,和原设备程序功耗一样,资料说上电后射频是自动进入SLEEP状态的,应该排除射频部分产生额外功耗
3.没用的管脚都输出拉高了,有用的一些管脚应该不会有漏电的情况

    最后,CC430实现低功耗需要注意什么啊?调了半天也调不出这么低的功耗。

网友A(2013-10-17):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希望你能帮助我。QQ:422148361

网友B:
7-8uA的功耗确实高了,建议检查是否有悬浮的输入端口,晶体振荡器是否彻底关掉(其他部分可能性不大,射频随便开个啥模块都不了这个功耗了),另外检查PCB是否沾污,可用清水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希望你能帮助我。QQ:422148361 ...

还没解决,不过7~8uA,也能接受,暂时不调这个。。。
对CC430印象越来越不好了,本身就有很多BUG,如果要用CC430做一些比较复杂的应用的话,奉劝还是放弃改用别的方案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解决,不过7~8uA,也能接受,暂时不调这个。。。
对CC430印象越来越不好了,本身就有很多BUG,如果要 ...

TI的无线是BUG最少的,不信你来试试SI4432呢,但是TI的无线技术太落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解决,不过7~8uA,也能接受,暂时不调这个。。。
对CC430印象越来越不好了,本身就有很多BUG,如果要 ...

另外楼主要小心测试,因为电流不正常,可能说明设计上有你不知道的问题,不是说下不来就单纯下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的无线是BUG最少的,不信你来试试SI4432呢,但是TI的无线技术太落后了…… ...

感觉是的,像CC1101这种似乎有点过时了。听别人介绍过一款台湾的RF模块,RX电流很小。
TI模块BUG最少,这个我还没感受到,因为没尝试过其他的。
可以推荐几款比较稳定的RF模块吗,而且电流比较小的?

另外,TI无线技术落后表现在什么地方?新的技术有哪些优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是的,像CC1101这种似乎有点过时了。听别人介绍过一款台湾的RF模块,RX电流很小。
TI模块BUG最少,这 ...

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就在原地打转,锁相环需要外部滤波电路,更换通讯带宽需要换硬件(很少有新的芯片这样干了),新一代的代表是SI4432,不过还有比他更新的技术,只是处于保密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就在原地打转,锁相环需要外部滤波电路,更换通讯带宽需要换硬件(很少有新的芯片这 ...

我不是太理解啊。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不行,太低了?TI新产品这方面性能没有得到提高?更换通信带宽需要更换硬件,你是说需要进行重新匹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太理解啊。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不行,太低了?TI新产品这方面性能没有得到提高?更换通信带宽需要 ...

是锁相环的滤波器部分需要重新换阻容。发射功率就10dBm,接收灵敏度-112,现在主流是470MHz频段,20dBm,接收灵敏度至少-116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