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3c2440中DMA异常的问题?

楼主(2013-08-29):
我使用DMA和SPI从AD读取采样值,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一般情况下,用示波器看DMA完成后的中断(在中断中设置IO线,然后用示波器监测),基本正常,中断间隔比较均匀。
        但是如果读取按钮,或者写LCD显示,发现在读写的整个子程序期间,DMA经常不产生中断,这样整个波形就不完整而不能使用。
        请问是什么和DMA发送冲突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A:
系统中有几个中断,除了SPI中断之外,是不是中断优先级的问题导致的。把SPI的DMA中断优先级提到最高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