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和扬声器能混用吗?

楼主(2013-08-29):
刚做了个报警板,声光报警,自然用到了蜂鸣器,

电路很简单,以前有兄弟也发过这个图,估计和我买的开发板是一样的,三极管我用的是9013,但是出来的声音很细微,后来发现我从库房拿的是扬声器,不是蜂鸣器,我想问下,这两种东西不能混用吗?

网友A:
把你扬声器的照片发上来看看呢。

网友B:
蜂鸣片 蜂鸣器 扬声器 是不同的

网友C:
不一样的东西,扬声器接直流是没声音的。

网友D:
:)我是来涨姿势的

网友E:
要看是交流还是直流蜂鸣器。
直流的话,扬声器会响才怪~说不定还要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扬声器的照片发上来看看呢。

我找到声音小的原因了,我用的三极管是贴片的,SOT-23,后来找了个直插的9012,TO-92,声音响亮,哇哇的,扬声器也是可以的,但声音稍微小那么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是交流还是直流蜂鸣器。
直流的话,扬声器会响才怪~说不定还要烧掉。 ...

扬声器是交流的,是三极管的原因导致声音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蜂鸣片 蜂鸣器 扬声器 是不同的

是的,但是在这里扬声器还是可以发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到声音小的原因了,我用的三极管是贴片的,SOT-23,后来找了个直插的9012,TO-92,声音响亮,哇哇的 ...

那我高度怀疑你没有找到问题,表贴和直插的9012,除了耗散功率不一样之外,其他的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高度怀疑你没有找到问题,表贴和直插的9012,除了耗散功率不一样之外,其他的基本一样。 ...

我也查了资料,两者的参数基本一致,但是,事实却是这样的,我用表贴的9012,就是很小的声音,最后,我看到开发板上用的是直插的S8550,就去库房找了一个直插的9012,声音就出来了,我以前怀疑我没弄清楚表贴9012的B,C,E极性的位置,但是,对照资料上的管脚位置,试验了多次,就是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查了资料,两者的参数基本一致,但是,事实却是这样的,我用表贴的9012,就是很小的声音,最后,我看 ...

那你就量一下BCE三个引脚上的电压,看看两个三极管有没有区别啦。

网友F:
三极管坏啦

网友G:
蜂鸣器给电自己会发出固定频率的声音,扬声器需要自己输出声音频率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蜂鸣器给电自己会发出固定频率的声音,扬声器需要自己输出声音频率信号

你说的是有源蜂鸣器,无源的必须给频率。

网友H:
用万用表核实一下是否用错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万用表核实一下是否用错管了

你说的还真有可能,虽然库房说是9013,但是还真不一定,有可能整错了。

网友H:
做工程师的要相信理论,库存大妈才不管PNP还是N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