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Test Unit Ready 不能连续多次读取???

楼主(2013-08-29):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107的主机u盘程序写到了bot传输阶段
bot 传输使用以下步骤:
发送cbw,若出现stall,clearfeature bulk out通道后发送msc复位后再重试,其他错误直接msc复位重试
若有data,出现stall则解禁相关bulk通道,进入csw阶段;其他错误直接msc复位重试
接收csw,基本同cbw
看上去这样做可以工作

当我发送scsi命令 Test Unit Ready时,通常这第一个命令可以完成,但是bcswstatus值常为1,也就是命令错误了,我就重新开始发送Test Unit Ready(因为bot正常完成,不需要msc复位)

很遗憾,之后的每次bot传输都是在发送cbw时正常,csw超时,设为5s都超时,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自己从头写?
其实没必要,可以从ST提供的主机u盘程序开始,自己根据需要改改就行了。

楼主:
就是按照库边看边改,中间很多不顺,到这一步又停下来
请问你有什么高招不

楼主:
bulk端点启动后 数据翻转位就自动控制了 我之前还以为是和控制通道那样每次事务配置

网友B:
这个   在官网上找找技术例程   应该不需要从头开始干   这样   不是太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在官网上找找技术例程   应该不需要从头开始干   这样   不是太了吗

事实上我直接把官网那个例程改成我的开发板可以用的,而且还改成寄存器操作,不使用外设库的

我现在做的是连主机库也不用了

我这也算是学习usb,而不仅仅是在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