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芯片是RA8835的lcd 出现以下问题 可能原因是??

楼主:
显示一区是文本方式 调用内部字符库
显示二区是图形方式显示正常
主要问题就是显示一区,我只是要在一个位置显示字母A但是 现在多出了10条竖线,而且出现了这么多A。·······
    我想问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2013-08-30):
1.对于这种液晶来说,图形方式显示和文本方式显示 没有本质区别
2.问题应该在于文本方式显示函数中(可能有1个或多个函数有问题),可以单步调试以确诊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