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镜像电流源,小弟不解

楼主(2013-08-29):
第二行:IB1=IB0 ,
是怎么得出来的?
高手讲解,详细点好。

还有就是左边的三极管不是出于饱和状态吗?

网友A:
第一,知道“T0和T1特性完全相同”什么意思吗
第二,非得看作是“饱和”吗,是“放大”好不好

网友B:
谁教给你说左边的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

网友C:
首先,一般这种电路都是用硅管,在小电流下UBE都有0.5V左右(不是0.7V,也不是0.6V),而管子的UCE(发射极-集电极电压)在此电压下是不饱和的,处于良好的放大区域内。
其次,给T1的集电极加一个UBE1电压,这样2个管子的工作条件是不是完全一样了?
也就是说,UBE1=UBE2=UCE1=UCE2
第三,既然两个管子特性一样,工作条件一样,那是不是就有IB1=IB0?
第四,因此,也有IC1=IC0=IC
第五,当T1的集电极电压变化的时候,IC1是基本不变的(精确的说还是有少许变化,参见典型晶体管特性曲线),
这样不就是恒流源了吗?而这个电流与IC0又是相等的,所以就是镜像电流源了。

ube=uce>UCES

网友D:
温故而知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首先,一般这种电路都是用硅管,在小电流下UBE都有0.5V左右(不是0.7V,也不是0.6V),而管子的UCE(发射极 ...

我认为“UBE1=UBE2=UCE1=UCE2”不对
应该是UBE1=UBE2=UCE1<UCE2

呵呵,UCE1=UCE2是我的假设条件。UCE2的变化是我后面“第五”里面讨论的。
没错,UCE1=UCE2不对。正因为UCE2变化,右边三极管才是电流源。

网友E:
我认为BE结存在一个等效结电阻。这个电阻导致了负反馈。

网友:
两管对称,就像差分放大Ie1=Ie2一样。

网友F:
”电路中有反馈吗?”

这是个好问题。至今没有详细的解答,看来是教科书没有涉及。

网友G:
书中已经写的很详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书中已经写的很详细了

书中是怎么写的?你是怎么理解问题的含义的?

网友A:
扯反馈什么事儿

网友H:
在集成电路中,镜像电流源一般只会有一个发射极和一个基极, 但可能有N个集电极, 而各个集电极的电流跟它们自身的面积成正比.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BE结存在一个等效结电阻。这个电阻导致了负反馈。

本人可以负责地告诉你,这个电流镜像没有负反馈!
如果发射极有电阻,有反馈,但与电流镜像无关,电流镜像没有关于电流稳定的反馈。
但发射极电阻本身是有反馈的。
威尔逊电流镜像,因为存在,电流镜像的负反馈,所以稳定性不宜保证,很少用,但有些运放里还是用了,例如AD828,但应该不是个好办法。 运放中的电流镜像,无电流反馈为好。 有救可能是个麻烦!

网友J(2017-04-05):
全看完,没有说对的!还高级技术员和总监呢

网友K:
       我在网上看了几篇,结合仿真,谈谈体会。
       短跑运动员冲线,接触到线,他的比赛就结束,但是速度还是比赛的状态。

1),临界饱和
三极管共射电路的基、集两极短接称为临界饱和状态,归属饱和,而Ic=βIb关系尚存。倘若归属放大,当Vcc和R不变,进C节点的电流Ir=(Vcc-Vbe)/R就固定不变时,而Ib电流增减,Icw电流同比增减,Ir=Icw+Ib等式不成立,不符合KCL定律。只有基极电流饱和保持不变,集电极电流也不变才符合KCL定律。仿真红框内数据也证明,当Rb足够小(0.005K)时,Ib和Icw电流不再增加,饱和状态保持到Rb=0。

网友K:
2),电流镜
由临界饱和Qw管和电阻R构成偏置的三极管Q共射电路,Ir=Icw+2Ib,由于两管参数一致,即Ib=Ic/β,Icw=Ic,代入前式得,
Ir=Ic+2Ic/β=Ic(1+2/β),移项得,
Ic=Ir/(β/β+2/β)=Ir[β/(β+2)],当β足够大,令β/(β+2)≈1,则,
  Ic≈Ir=(Vcc-Vbe)/R,可见,饱和电流Ir的增减是Vcc和/或R的不同所致,与Qw状态无关;而2Ib随Ir的增减,引起Icw遵从Ic=Ibβ的关系相应改变;Q管处于放大状态,Ic电流犹如Ir的镜中像随之改变。
发射结导通压降Vbe视为理想值,其实它非固定值,又是温度的函数(经验值0.7v);两个Vbe并联后再与Qw的Vces(一般0.5v)并联,Ir就难于计算准确;当β/(β+2)=1误差不可忽略也影响精度。
Early效应导致的Ic电流误差,ΔIc=(Rc-Rc’)/RcIcVa,单位:R=KΩ,Ic=mA取整数,效应参数Va=V。多数管的Va=100v,设Rc=0.1K 时Ic= 2.178mA,即Rc’=1K的误差,
ΔIc=(0.1-1)/0.1*2*100=-0.045mA,三极管BD239仿真读数ΔIc=2.32-2.274=-0.046mA。

网友L:
重点在于ib是一样的。ib一样在于基级到地的电压电阻,两个三极管都是一样的。

网友L:
反馈的话,那个集电极和基极相连那条线不就是负反馈?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反馈的话,那个集电极和基极相连那条线不就是负反馈?

对。C极输出1:1负反馈回B极输入,电路就没有放大作用,运放跟随器也是如此。

网友K:
”还高级技术员和总监呢“
没有分号马甲,积分就多,二姨就给相应的高帽,象我”高级工程师“说明积分不少而已,并不表示我的水平。

网友M:
温故而知新

网友N:
引用 网友A:
第一,知道“T0和T1特性完全相同”什么意思吗
第二,非得看作是“饱和”吗,是“放大”好不好 ...

虽然是老帖子,还是要请教一下。
当Vb与Vc的值相等的时候,bc之间的PN结处于反偏和正偏过渡状态。

一般都是说这时候是临近饱和,为啥不能说是饱和,说放大就跟合理吗?
或者干脆说临近饱和更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B:
谁教给你说左边的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

问题同上,请指点。

是不是临近饱和到饱和之前ib与ic还是保持比例关系?

但是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难道是到饱和点,ib与ic的关系一下子改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N:
问题同上,请指点。

是不是临近饱和到饱和之前ib与ic还是保持比例关系?

是不是临近饱和到饱和之前ib与ic还是保持比例关系?.

你说的“ib与ic”是直流,但分析三极管时并不使用直流,而是电流的变化,数学上叫增量。
临近饱和时,两电流增量之比和远离饱和时两电流增量之比不一样,越临近饱和,两电流增量之比越小。换句话说,电流放大倍数变小。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临近饱和到饱和之前ib与ic还是保持比例关系?.

你说的“ib与ic”是直流,但分析三极管时并不使用 ...

你说得我晕了。
“分析三极管不用直流”。这话怎么讲?

楼主的帖子,就是直流啊。

增量分析只是非线性电路的一种分析方法,没有说不用直流啊。

扯远了。

我好奇的是两位都说楼主的电路不是饱和状态。很多书上都将VCE=VBE的时候称为临近饱和。为何你们如此反对。

网友N:
这个图,VCE在0.7V左右的时候,明显是接近曲线左侧弯曲的区域。这就是临近饱和啊。
不知道你什么不同的看法。

网友N:
右边的图,很明显VCE=5,当然是不饱和。楼主的图是VCE=VBE,是临近饱和

网友B:
引用 网友N:
你说得我晕了。
“分析三极管不用直流”。这话怎么讲?

“楼主的帖子,就是直流啊。”
计算静态工作点,当然是直流。注意“工作点”是“静态”的。
但是,说到“电流源”或者“恒流源”,或者电流放大倍数β,或者饱和……都不是直流,而是需要用增量(严格一点说应该微分)去分析。
即以“电流源”来说,首帖楼主的图中说的是“三极管T1集电极电压Vce有比较大的变化,但集电极电流Ic仅有很小的变化”,这叫电流源。我们绝对不是用Vce去除以Ic求集电极电阻,而是用ΔVce去除以ΔIc。考虑β时也是一样,是用ΔIc除以ΔIb。

网友B:
引用 网友N:
你说得我晕了。
“分析三极管不用直流”。这话怎么讲?

“我好奇的是两位都说楼主的电路不是饱和状态。”
“两位”是说Lgz2006和我吧?

“很多书上都将VCE=VBE的时候称为临近饱和。为何你们如此反对。”
“很多书上……”,那只是为了计算方便而采取的一个近似数值。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我好奇的是两位都说楼主的电路不是饱和状态。”
“两位”是说Lgz2006和我吧?

对的,就是说你们两个。

那我就请教一下,
1.左边的电路三极管如果不是临近饱和状态,是什么状态?

2.你是怎么区分放大、临近饱和、饱和的,VCE的值各是多少?

3.在BE正偏的情况下,CB由反偏转变为正偏是不是 三极管由放大转为饱和的依据?

4.CB由反偏转变为正偏,中间有一个VCB=0的状态,有没有必要强调此状态就是放大状态,不是临近饱状态。或者强调VCB=0的时候,依然Ic=βIb

网友B:
引用 网友N:
对的,就是说你们两个。

那我就请教一下,

你这四个问题暂先放一边,我们先把“饱和”的概念讨论讨论。
前面说过,三极管的一个参数叫β,其定义是ΔIc除以ΔIb。
β并非常数(虽然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接近常数)。在Vce比较小的区域内,β是随Vce变小而减小的。对常见小功率管,在Vce比较大(例如2V以上),β可以为例如100;Vce为0.7V时,β可能降低为50;Vce降低到0.6V,β可能降低为30;Vce降低到0.5V,β可能降低到15;Vce降低到0.4V,β可能降低到5……
可见β随Vce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一个连续的函数。所以并不存在某一个点,在该点左边为饱和区,在该点右边为放大区。从β相当大(例如100)到β很小(最小到0)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放大与饱和,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存在着灰色的过渡地带。
所以前面我说:Vce=Vbe即视为饱和,那只是为了计算方便而采取的一个近似数值。事实上Vce小于Vbe时三极管仍有放大作用,只不过放大倍数比较小一些而已。对常见小功率管,大致上要到Vce为数十mV,β才会下降到接近于零。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你这四个问题暂先放一边,我们先把“饱和”的概念讨论讨论。
前面说过,三极管的一个参数叫β,其定义是 ...

我不能说你是错的。

在实践中以VCE的值来判断三极管是否饱和是常用的方法。

那你认为β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刻,VCE的值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N:
我不能说你是错的。

在实践中以VCE的值来判断三极管是否饱和是常用的方法。

你在28楼贴出来的输出特性曲线族,已经足够说明我34楼叙述的那一长段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N:
我不能说你是错的。

在实践中以VCE的值来判断三极管是否饱和是常用的方法。

“那你认为β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刻,VCE的值是多少?”
问这句话,相当于问“你认为暗到什么程度就算是黑色?”
这显然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没办法一概而论的。

前面已经说过了,β下降到多少就算进入饱和,完全看你自己要求β是多少,是10、是5、是3……
各型号三极管各不相同。某些比较特殊工艺的三极管,甚至在Vce>Vbe时,β已经相当小(不到5)。

网友N:
引用 网友B:
“那你认为β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刻,VCE的值是多少?”
问这句话,相当于问“你认为暗到什么程度就算是 ...

哈哈,只能说用β值来判断不怎么现实。
你给一张图片,我说是黑色的,你却一定强调它的RGB值是多少。

意思都清楚了,不说了。谢谢1

网友A:
β下降到多少就算进入饱和,完全看你自己要求β是多少,赞一个!
再换一种表达,算不算饱和,就看你对“饱和”认识有多深。
不好理解?那就举例说明,若按“饱和”来认识,就不存在恒流关系了。而事实是“恒流”的,那就说明你的认识错了,那就证实“此处无饱和”。
逻辑懂吧,推一推,都不用精学BJT,就有正确结果了。

网友B:
类似地,还有”磁饱和“。
倒底铁芯中磁通密度达到多少算是进入磁饱和?那完全看你对铁损的要求。

网友O:
引用 网友K:
我在网上看了几篇,结合仿真,谈谈体会。
       短跑运动员冲线,接触到线,他的比赛就结束,但是 ...

ib,icw与VBE的关糸式没有考量进去,谁是因,谁是果,VBE是因,IB,ICW是果,KCL是肯定成立的。

网友O:
如这种电路,精密的计算没法计算,只能用迭代计算的方式,关糸式是有的。

网友O:
如果二管特性相同,IC--VCE的输出电阻足够大。也就是说输出特性图,线是水平的,那就是说IB,IC完全由VBE控制的,那就是可以说IB1=IB0.

网友O:
包和了,就不能得出IB1=IB0.IC1=IC0.也就是说三极管的基本公式IC=ISC(EXP(VBE/26MV)-1)不成立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A:
β下降到多少就算进入饱和,完全看你自己要求β是多少,赞一个!
再换一种表达,算不算饱和,就看你对“饱 ...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赞的。
可能你们理解得比一般人深刻。

但是这个东西有一个常规的认识。你如果觉得非得按照你们的说法才是对的,是不妥当的。

我可以上传MIT的**来支持我的说法。

算了,就不打脸了。各人有各人的认识。

网友N:
图1,图2 哪个是镜像电流源?

网友A:
都可能构成,1比2更。

网友P:
首先,一般这种电路都是用硅管,在小电流下UBE都有0.5V左右(不是0.7V,也不是0.6V),而管子的UCE(发射极-集电极电压)在此电压下是不饱和的,处于良好的放大区域内。

网友N:
引用 网友P:
首先,一般这种电路都是用硅管,在小电流下UBE都有0.5V左右(不是0.7V,也不是0.6V),而管子的UCE(发射极 ...

前面maychang前辈说得比较含蓄,你说得更加直接。

有**支持你的观点吗?能否上传。

网友N:
引用 网友A:
都可能构成,1比2更。

你这样说,那我把图2的电压继续加大到0.5,0.6,0.7,只要β不等于0,图2都可能是镜像电流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N:
你这样说,那我把图2的电压继续加大到0.5,0.6,0.7,只要β不等于0,图2都可能是镜像电流源了。
...

当特性距离理想或目标电流源超预期或超限度时,就可以不叫它“镜像电流源”了。

死背名词,死记定义,永远你也理解不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图1,图2 哪个是镜像电流源?

1图就不要说了,2图,从半导体机理上说,高的电子浓度的基区还是有电子冲到C极,这是扩散电流从而达到平行,而另管是迁移电流加扩散电流。二种管子的特性有可能不一至。构不成电流关糸式。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你这样说,那我把图2的电压继续加大到0.5,0.6,0.7,只要β不等于0,图2都可能是镜像电流源了。
...

说白了,IC电流由扩散电流占主导的,且VBE特性相同的都可以构成境电流源。这是基本机理。晶体管对,及IC工艺光刻都可以轻易做到,用分立元件做有点难。

网友O:
晶体管的三区的多子少子的浓度是一个平衡的过程(积分的,累积的过程),直接影响了三极对外的电压。这个理解可参考《实用模拟电路设计》,老美专家教授写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当特性距离理想或目标电流源超预期或超限度时,就可以不叫它“镜像电流源”了。

死背名词,死记定义,永 ...

童诗白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VCE=VBE时,晶体管处于临界状态,临界饱和或者临界放大状态。

网友A:
”死背名词,死记定义”还不够,再补充一个“死啃书本”。

要有度量,不能这样平价后辈的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N:
童诗白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VCE=VBE时,晶体管处于临界状态,临界饱和或者临界放大状态。

...

又怎么样呢,多子还是因浓度梯度冲到C极啊。还是看看国外正规的半导体机理的书吧。

网友O:
国内好多是教育家,非工程专家,科学家。

网友K:
用一般逻辑推理排他法,C点既是三极管电路的输出又是输入,那么,
1),电路不是截止状态,这个应该没争议,剩下放大和饱和状态。
2),输出与输入同一点,输出电压Vc =Vb,输出电流Io=Ib,则输出输入幅度相等,没有放大。既然两个都排除,就剩下饱和。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晶体管的三区的多子少子的浓度是一个平衡的过程(积分的,累积的过程),直接影响了三极对外的电压。这个理 ...

是不是汤普森写的,有机会拜读一下。

是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你这样说,那我把图2的电压继续加大到0.5,0.6,0.7,只要β不等于0,图2都可能是镜像电流源了。
...

书的作者本身是开一个IC设计资询公司,自已是技术科学家,而且还是个工程学院的兼职教授。专门给学生讲电子设计课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K:
用一般逻辑推理排他法,C点既是三极管电路的输出又是输入,那么,1),电路不是截止状态,这个应该没争议,剩 ...

太死板了,VBC的作用是什么,何谓放大,何谓包和,放大就是IC被IB控制,反之包和。还是从三极管的半导体机理上明白才行。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又怎么样呢,多子还是因浓度梯度冲到C极啊。还是看看国外正规的半导体机理的书吧。 ...

工作机理,国内作者写的模拟电路的书上也有一些介绍。
1.
在BE正偏的情况下,是电子从发射区来到了基区。
这些电子在基区称为非平衡少子(NPN三极管),这些电子从基区跑到集电极应该称为漂移才对,不是扩散。
CB的PN结是反偏的,结内部的电场与外加电场的方向一致,作为非平衡少子的电子是逆着电场的方向移动。

2.
如果VCE在减小,最终等于VBE,这时候CB结的外电场消失。这时候电子完全依靠PN结的内部电场来移动。

3.
个人认为这时候应该是一个转折点,如果VCE继续减小,CB的PN结是就是正偏了。外电场与结电场的方向是反的。

基于上面的看法,所以个人比较认同VCE=VBE时候,晶体管处于临界状态。

4.
但是具体来说,外电场的方向以及大小 对电子的移动究竟有多大影响,例如VBC=0.1V,向集电极移动的电子是不是大幅度减少,这个我没有看到过相关的介绍。

如果有相关的资料,欢迎推荐。

5.
打一下自己的脸.
刚刚用multsim仿真了一下镜像电流的电路,三极管用的是BC817.
确实在VBC=0的时候与放大区域相比,三极管的直流放大倍数没有什么变化。
甚至在VBC=0.3v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这里说声抱歉。究竟什么时候饱和,能从三极管的数据手册中看出来吗,应该怎么看。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工作机理,国内作者写的模拟电路的书上也有一些介绍。
1.
在BE正偏的情况下,是电子从发射区来到了基区。 ...

实际上,在正常态,IC电流,有电埸力产生的漂移也有,但还有因多子浓度高(发射结不断有多子过来),也有扩散的电流,此时扩散与漂移是合力作用。如果是VCB是0的话,只有扩散了,如果要阻止基区(说白了是发射区扩散过来的),必须要加足够的正向电压,则引发另外的问题,此时不是三极管的机理了,变成一个二个二极管并联的情况,也就是说,IB电流会变成很大进去,扩散到C极,而不是从发射结提供(此时发射结的电子扩散不到C极,被B极吸收或复合。

VCB=0,是指外加的电压是0V。 就如同一个孤立的二极管,外部什么都不接。扩散和漂流都还是存在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工作机理,国内作者写的模拟电路的书上也有一些介绍。
1.
在BE正偏的情况下,是电子从发射区来到了基区。

还有第二点是错的,这个电埸是自有势埸,不可能对外提供电流,是靠发射结电子的动能驱动的。是反电子运动的,如电感的感应电动势一样,阻止电流变动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工作机理,国内作者写的模拟电路的书上也有一些介绍。
1.
在BE正偏的情况下,是电子从发射区来到了基区。

最后的结论说明了IC电流是由发射结的扩散电流控制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工作机理,国内作者写的模拟电路的书上也有一些介绍。
1.
在BE正偏的情况下,是电子从发射区来到了基区。

IB对IC失控了,dic/dib=0,还有VCE接近于0.3-0.4V,就是包和了。VBE=0.7V永远成立,在包和时,也就是说IE电流大多由IB提共的,就是包和了。KCL永远成立,在电路学范围内。

网友N:
引用 网友O:
还有第二点是错的,这个电埸是自有势埸,不可能对外提供电流,是靠发射结电子的动能驱动的。是反电子运动 ...

是你错了。

二极管的PN结的电场是反电子运动的,是指阻碍N区的电子(多子)向P区运动。

在三极管中,基区中从发射区过来的电子,是P区(基区)的非平衡少子,BC间的结电场不会阻碍它们向集电区运动。

网友O:
VCB=0,是指外加的电压是0V。 就如同一个孤立的二极管,外部什么都不接。扩散和漂流都还是存在的
-----
外部不接,会产生自在电埸,对外表现电压,这个电埸是阻止电子向C极扩散,直到达到平衡,这时,因自在电埸引发的漂移电流与扩散电流是相反了,在很短时间建立这个电埸,一开始,扩散电流大于漂移电流,电埸上升,漂称电流加大,最后跟扩散电流一样,HWM叫什么空间电流,不需要电流回路,最后达到平衡。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是你错了。

二极管的PN结的电场是反电子运动的,是指阻碍N区的电子(多子)向P区运动。

由扩散引发的电流如果没有外部导泄,必然产生一个电埸(电荷堆积),来阻止扩散。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是你错了。

二极管的PN结的电场是反电子运动的,是指阻碍N区的电子(多子)向P区运动。

你搞混了一个概念,PN结形成一个电埸,是自身的不同的浓度引起的,现在是外部的注入多子,是另外一种情形。

网友L:
= =就是用个三极管怎么这么难。

网友L:
饱和区的现象就是:二个PN结均正偏,IC不受IB之控制。这个不受控制不就说明,电流源必定工作在放大吗?

网友K:
   运放跟随器也有类是电路。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运放跟随器也有类是电路。

= =管他放不放大,输入输出都一根线了。Vout=Vin。

网友L:
而且,这运放的等效不应是两个集电极电压之差是输出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K:
运放跟随器也有类是电路。

三极管没有包和,IC与IB的比例关糸还存在。此包和说法(差分包和)跟单管二回事。

网友Q(2017-12-10):
为什么这么这么难啊  啊啊啊啊?  好难啊,模电好难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I:
本人可以负责地告诉你,这个电流镜像没有负反馈!
如果发射极有电阻,有反馈,但与电流镜像无关,电流镜 ...

本人也可以负责地告诉你,这个电流镜像有负反馈. T0 电路就是个负反馈电路.反馈回路是C->B. 可以看作电流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