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8835问题请教

楼主(2013-08-29):
使用RA8835(兼容sed1335),屏幕使用320*240,设置参数如下:
u8 LcdSystab[] = {0x38,0x87,0x07,0x27,0x32,0xF0,0x28,0x00};//
u8 LcdScrtab[] = {0x00,0x00,0xf0,0x80,0x25,0xf0,0x00,0x4b,0x80,0x70};//
当往地址0X0000写数据时,屏幕分上下半屏重复显示写入的数据,写一个汉字,显示2个同样的汉字。

设成单屏结构,屏幕根本就什么都不显示。
u8 LcdSystab[] = {0x30,0x87,0x07,0x27,0x32,0xF0,0x28,0x00};//
u8 LcdScrtab[] = {0x00,0x00,0xf0,0x80,0x25,0xf0,0x00,0x4b,0x80,0x70};//

困惑中,请用过的指教一下。

网友A:
这肯定设置问题
多看手册吧

楼主:
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B:
u8 LcdSystab[] = { 0x30,0x87,0x07,0x27,0x3c,0xef,0x30,0x00};//
u8 LcdScrtab[] = {0x00,0x00,0xf0,0x80,0x25,0xf0,0x00,0x4b,0x80,0x70};//
按以上修改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u8 LcdSystab[] = { 0x30,0x87,0x07,0x27,0x3c,0xef,0x30,0x00};//
u8 LcdScrtab[] = {0x00,0x00,0xf0, ...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我试了不行,只要第一个参数P1=0X30,就不显示了。只有0X38时显示。

网友B:
看来要找模块供应商,跟模块内部接线有关系。

楼主:
打电话问了,他们也不清楚,我试了另外一块屏,其他公司的也这样,肯定是程序哪里有问题,就是找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