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转串口

楼主(2013-08-29):
SPI转串口的芯片选择有问题,而且PCB板已经回来了,敢问大家补救还有戏吗?
当时选的是NXP的SC16IS850LIPW,TSSOP24封装,问题出在了电压上,该款芯片的VDD为1.8V,而实际需求要3.3V的才对,在网上找了好久3.3V pin to pin 的都没找到,所以来这里求助大家了,希望能得到些帮助,pin to pin 的最好,不过目前只是样板,管脚相近的也可以,先谢过诸位了。下面是SC16IS850LIPW的管脚分配图

网友A:
板子重做吧
看看MAX3100

网友B:
未定型时,坚决重做PCB。

网友C:
SPI  to UART ???
第一听说还有这样的片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PI  to UART ???
第一听说还有这样的片子。

严格说这个不叫“转”,而是原生的UART芯片,只是控制接口为SPI,正如传统的并型接口UART芯片一样。

网友D:
弄一个小电路 转换一下电压不就可以吗?三极管就可以的啊

网友E:
重新做板,没二话

网友F:
同系列的SC16IS750,不过只是管脚相近,不是PIN to PIN,是3.3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