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O口单线通信

楼主(2013-08-29):
用STM8S的IO口单线通信时,接收的IO口怎么接收,也就是怎么知道何时接收?新手学习

网友A:
都没讲清具体情况.

网友B:
从机应答后 在发出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后就开始接收

网友C:
适时的切换端口的输入模式,根据时序规则。

网友A(2013-10-17):
看看1Wire吧,或者是DS18B20